[其他] U盘突然不能写入只能读取

楼主(2023-09-06):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今天早上U盘只能读取,突然就不能写入了。
  然后我试了下把U盘里面的文件先复制到电脑上,以后再格式化,就又能正常读写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没必要重新格式化,用  chkdsk  U盘符:/f  就可以修复文件或者目录损坏,如果是掉固件,就只能专业数据恢复了

网友:
估计是有坏块了,寿命不长了提前提示

网友:
一般是装满了没有空间写入数据或者有坏快,我有一个U盘正好相反经常能写入数据但是放多了读取不了显示文件损坏。

网友:
flash够呛了
重要的别用它了

网友B:
我的朗科128G TF卡就这个毛病,能读不能写,格式化都不行,说不能完成格式化,要怎么处理

网友:
有的U盘体质不行,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重新格式化,用  chkdsk  U盘符:/f  就可以修复文件或者目录损坏,如果是掉固件,就只能专业数据恢复 ...

一个exfat分区的u盘同样问题,改成ntfs正常了

网友:
感觉是寿命快到了。即使能够格式化,几天后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tf卡出现只能读,不能写的情况,u盘没遇到过

网友:
可能颗粒有坏块了保护了吧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使用寿命要到了,再用要做好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
可能有坏块,备份好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朗科128G TF卡就这个毛病,能读不能写,格式化都不行,说不能完成格式化,要怎么处理 ...

应该是费费了,卡坏了没得修

网友:
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软错误,用用看,别放重要文件

网友:
别放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