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合宙出了一款目前最便宜的RP2040核心板

楼主(2023-09-06):
可以用签到红包,有兴趣的可以撸,这板子目前有不少可玩的东东:
50M的信号发生器(这个要自己打板焊):https://oshwhub.com/32478yf4780gf72r49fg4/picoawg
任意波形发生器:https://www.instructables.com/Po ... ed-on-RP2040-Raspb/
100M的逻辑分析仪:https://oshwhub.com/wyuxilong/logicanalyzer2eda
逻辑分析仪:https://hackaday.io/project/1905 ... analyzer-for-rp2040
示波器:https://hackaday.io/project/188051-rpscope

目前RP2040单独买芯片的话是4块钱左右,自己买零件焊估计成本不止9块9,而且这个芯片不太好焊,所以还是买成品板比较合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2690270351

想自己买零件焊的这里有打板文件:
https://oshwhub.com/course-examp ... 40-zui-xiao-xi-tong

网友:
Arduino 刚出了一个  Nano RP2040 Connect
https://docs.arduino.cc/hardware/nano-rp2040-connect

SKU: ABX00053

网友A:
只能说你焊接水平没到那个层次。默认的这批版引出的什么3v3 en,adc vref等信号除了给不会焊接的小白用,还有什么好处,易受干扰纯粹找抽,而且这款连reset键都给省了,电源输出脚也相当少,做起实验根本不够插

网友B:
可以用签到红包抵扣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签到红包抵扣的哟

前阵子签到红包变成满8减1块6,果断放弃不签,昨天进去给了2块6,果断下了一单这个板子

网友C:
我一直不知道签到红包在哪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不知道签到红包在哪领

淘宝APP首页左上角有个“签到”字样,点进去自动弹。。。签到页面有个搜索栏,复制商品标题搜索,能搜索到的就能用签到红包,可以加购物车或者直接下单也行

网友D:
签到红包就不能天天去,签到多了就是几毛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签到红包就不能天天去,签到多了就是几毛一块的。

发现变满减就停签,过个至少半个月再进,如果还是满减就继续停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变满减就停签,过个至少半个月再进,如果还是满减就继续停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进 ...

还是你有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焊接水平没到那个层次。默认的这批版引出的什么3v3 en,adc vref等信号除了给不会焊接的小白用,还 ...

官方的好像也是只有一个按钮,它这个据说跟官方的引脚是兼容的:

网友:
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阵子签到红包变成满8减1块6,果断放弃不签,昨天进去给了2块6,果断下了一单这个板子 ...

猪小呆全能型选手,啥板子都会玩呐

网友:
9.9元,真的好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APP首页左上角有个“签到”字样,点进去自动弹。。。签到页面有个搜索栏,复制商品标题搜索,能搜索 ...

进入看了下,就2.33的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好像也是只有一个按钮,它这个据说跟官方的引脚是兼容的:

我知道,官方上面奇葩本来就够多了,那个spi闪存还是2m的qspi价格比16m还贵呢,外国人的价值观比较特殊而已,这也像他认为rp2040已经不贵了实际上4块钱价位的芯片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而且我买来就是跟keil一起用,他官方还不支持呢。

网友E:
出这种山寨板子  材料只会越选越差,

布线还有没有规矩?  答案貌似是否定的 ,因为茶看不到USB到主芯片的差分走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出这种山寨板子  材料只会越选越差,

布线还有没有规矩?  答案貌似是否定的 ,因为茶看不到USB到主芯片的 ...

瞎喷啥呢,合宙做工已经算淘宝货里面不错的,起码比那些丝印都不清楚的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的  简单的逻辑分析仪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瞎喷啥呢,合宙做工已经算淘宝货里面不错的,起码比那些丝印都不清楚的好。 ...

拿RP2040这样高性能的芯片做板子 你在意的只是丝印?
不是扯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