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控机,有网口,是不是都可以加一个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3-09-06):
一台普通工控机,是嵌入式,不是普通的windows和linux,带有网口,通过网线可以和PLC数据传输。
现在集中管理了,工控机离PLC很远,能不能在工控机网口和PLC网口上各接一个无线路由,用无线连接?

网友:
看什么协议了,TCP/IP协议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在一个局域网里就行。
如果只是网线的接口走的485或者232的协议,那是不行的。
另外,很远的话,可以转光纤,这个也很便宜的,也更稳定

网友:
无线的稳定性很差

网友:
可以,只要能联网,无线和有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PLC的485端口接4g远程采集器来实现的,采集到云服务,然后电脑或手机通过云服务来控制设备。
这个应用在不太重要场合,出错了也不太要紧,我用在楼顶电加热洗澡水箱控制,可以改水位高度,水温,加热时间等参数。

网友:
关键是是不是走的802协议,如果不是标准网络协议而是自协议,那么走不了路由器!

网友:
走网线,安全可靠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真多

网友:
您说的是触摸屏吧?HMI,一般通讯是485和232,232只支持延长15米。想用无线的就用远程模块。繁易、有人等。

网友:
网线接路由器,路由器无线中继

网友:
你能实现协议互通。就可以使用,不能就没戏。其实有通过接无线路由器,作客户端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工控机没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