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GE PLC CPUE05

楼主(2023-09-06):
中国生产的,极少见过的主CPU

网友A:
真机吧丑啊,没有工业设计岗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吧丑啊,没有工业设计岗位???

工业产品,并不是消费级的,所以多数都是丑B...

网友:
从没见过的

网友:
通用的真少见

网友:
这个什么用的?

楼主:
这个值钱呀,工业控制的CPU,工厂自动化控制器主核心,

网友:
cpu在里面装着呢吧

网友:
我曾经就是GE公司的员工,做塑料薄膜的。

网友:
我拆修过一个GE发那科的plc,里面居然是英特尔的386CPU,因为旁边一个接线柱打火,电弧把PCB板的绝缘层破坏,导致受潮偶尔不工作,都准备换模块了,结果在空调屋吹了一会自己好了,后面加焊,重新涂绝缘漆把plc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