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7-640M笔记本只能进2003PE,任何系统和WIN8PE闪 屏关机

楼主(2023-09-06):
QM57平台,只有南桥,CPU集成的核显,笔记本没有独显,最近进系统前闪屏,就是进XP、WIN7的 32位64位系统前,快到桌面前都闪屏后关机,就是白、红、蓝、绿等纯色交替闪屏,进WIN8、10PE也是如此闪屏,只有进2003PE正常,显示属性只16色,没有32位色,分辨率也是最低无法调高。换过内存硬盘,拆过屏线和屏,外接显示器都是一样。在2003PE下进行稳定性测试也正常测试,CPU正常发热,没有中途死机关机。难道是核显坏了?或是主板上的某元件烧了?但进BIOS和2003PE多久也不会关机死机,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着就是松下的本子,松下的本子驱动非常难搞,多半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有条件地话换个U试试,假货宝上随便买一个能用的就行...

网友:
如果以前用PE启动正常,那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A:
用基本视频驱动(旧系统叫vga模式)进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基本视频驱动(旧系统叫vga模式)进系统看看?

只能进 2003PE,再如何操作?请细说

网友B:
付8块邮费我给你发一个P6200装上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进 2003PE,再如何操作?请细说

BIOS自检完成进系统之前按F8调出高级启动菜单,里面有安全模式、禁用显卡驱动等很多选项

网友:
很可以是CPU问题, 换个U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换个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付8块邮费我给你发一个P6200装上测试

谢谢,是BGA的,焊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自检完成进系统之前按F8调出高级启动菜单,里面有安全模式、禁用显卡驱动等很多选项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应该是硬件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BGA的,焊死的

不对啊,一代I7还有BGA的???

网友:
先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坏了而已

重新做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一代I7还有BGA的???

一直都有BGA的,不然小型本和嵌入式设备怎么做,插座太厚了。
甚至思科的傻大黑粗的服务器,瓷砖那么大的板,也是BGA的回流焊。

网友:
原版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闪颜色像自检一样的操作是屏幕没有输入信号只有电源所以自检,也有的屏幕这种情况是没显示只有背光,可能是屏线或者是核显有问题?高带宽画面输出不出来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和显示输出外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