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GR150更换正时链条时还需要一并检查或更换哪些配件

楼主(2023-09-06):
轻骑铃木悍骏
以前发过一次小链条响的帖子,换了涨紧器后异响暂时消除,现在感觉又开始有异响的苗头了,打算把小链条也换掉。这个发动机拆起来挺麻烦的,缸盖上有个吊装螺丝,感觉得抬发动机才能打开缸盖
我也没见过里面的结构,我想汽车发动机里是用塑料垫块来涨紧正时链条的,估计摩托车也一样吧,这个垫块一般说来需要换吗?顺便提一个好奇的问题:铁跟塑料磨的话塑料应该很吃亏呀,为啥汽车发动机的正时链条几乎免维护呢?

网友:
不懂。期待高手

网友:
不用的,拆缸头盖就行了,实在不行把油箱拆掉,油箱最好拿了,油管一拨两颗螺丝一拧就行了。

网友:
又从新看一遍,理解错误

网友:
这玩意儿不也是免维护的么?我的铃木10多年从没动过小链条

网友:
铃木动力 质量第一

网友:
那个磨损量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汽车都是两三千转的低转速,链条当然用的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