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同事拿来一个锯弓,说锯片安装不稳,一用就掉,.

楼主(2023-09-06):
结果黑胶皮包裹的地方断了。看来还是要金属的牢固一点,

网友:
居然是塑料的

网友:
都骨折了,还稳个毛线啊

网友:
山寨德力西,经不起受力

网友:
这也太假了

网友:
锯弓还有塑料的,长见识了!

网友:
高级的玩具。

网友:
我也有把这种手锯,居然这么差!

网友A:
这个不可能你同事看不出来吧,都断了还能怎么用,不是应该上紧都上不紧的吗?你同事居然还拿去用……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钢锯的锯弓竟然用塑料的,真是省到极致!

网友B:
锯弓架居然是塑料的,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能你同事看不出来吧,都断了还能怎么用,不是应该上紧都上不紧的吗?你同事居然还拿去用…… ...

同事看不出来,我都没有看出来,那个包皮是我用刀割开了才发现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弓架居然是塑料的,坑货

外观看起还过得去,结果一大坑

网友:
我用这种锯弓锯50的PVC管都锯不齐,之前在超市买的一把老款金属锯弓,发现总是锯歪,以为质量不行,又买了一把铝合金方管架的,结果还是歪,

网友:
到垃圾佬那看看能不能淘到那种手柄铁皮冲压的老式钢锯弓

网友:
锯弓还有塑料的

网友:
现在这玩意都塑料的了啊,以前都是铁的

网友:
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还是换铁的吧,塑料的不使不了劲

网友:
金属的牢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