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子设备频繁坏,求助

楼主(2023-09-06):
电子设备频繁坏,找不到原因,电脑,笔记本都烧了很多,用电池供电,不用市电也烧。
烧5v芯片

网友A:
带个静电手腕试试

网友B:
被雷劈了,还是附近有核磁共振,要不就是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个静电手腕试试

和静电关系不大,接地了一样,烧3.3v和5v的ic,西门子的工控机,工控设备都是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雷劈了,还是附近有核磁共振,要不就是见鬼了

不是雷电,类似雷电伤害,辐射没查出来,就是烧板子5v和3.3v的ic。西门子,发那科等等的东西正常很耐用,这边频繁烧。
挂示波器检测也烧了不低于10台
15万一台专门测电能质量的设备,也烧了2台,检测的人就走了。
带笔记本调试检测的设备,上午带来放桌子上,没查任何电或线,下午开机就没亮,烧主板了。
这个烧没插市电的笔记本十几台了,也没插网线

网友C:
不接市电  那只有磁场了   磁场充能烧坏

网友D:
在USB插头、插座都带+5V电源时,USB插头、插座会因电源产生压差,引起反向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市电  那只有磁场了   磁场充能烧坏

这个能怎么检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USB插头、插座都带+5V电源时,USB插头、插座会因电源产生压差,引起反向击穿。 ...

usb的5v是带浪涌的,usb口都是最先坏。usb扩展坞也都是烧里面的ic。

网友E:
不是雷电,类似雷电伤害,最大可能是设备里有高压脉冲源,或有随机高压打火,以前crt电视不定时烧电源,似雷击,有放电痕迹,就是高压包随机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诡异,,,??

来了不少专家,未能解决。接地,加不间断ups等等,来一个专家就一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雷电,类似雷电伤害,最大可能是设备里有高压脉冲源,或有随机高压打火,以前crt电视不定时烧电源,似 ...

现在都是用电脑测试,电脑多久烧主板。显示器没坏过

网友:
找一个收音机,调到中波AM波段,调节频率听一下有没有干扰信号。

网友:
15万的设备都用来测了,,,直接找有emc检测设备的来测一下

网友:
要不就是见鬼了

网友:
给走近科学节目组打电话

网友G:
引用 楼主:
usb的5v是带浪涌的,usb口都是最先坏。usb扩展坞也都是烧里面的ic。

华南金牌表示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南金牌表示不服

华为的云桌面断断续续烧了几十台了吧,不保修,说是人为的。大浪涌进入了。大容量电池带ups供电,没插市电,没插外设,就接了显示器,显示器没坏过一次。

网友:
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有注塑机吗或是高频加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