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个手电筒

楼主(2023-09-06):
铅酸电池的,有人说加水还能用10小时,我没有去试验,另外圆头的插头充电也不方便,所以改了type-c口充电,加了两个18650,图片好像忘记拍了,这开关也不好用,所以改用触摸三档开关,方便多了,

楼主:
补了几张图,220v口用打火机烤过火了,变丑了

网友A:
铅酸电池的电蚊拍手电到手一般都直接换锂电,强迫症

网友B:
喜欢动手的都改锂电池了

网友C:
没有手电筒全貌

网友D:
这手电筒都没有这些配件值钱。

网友E:
不错能装几块电池

网友F:
玩具改成准保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的电蚊拍手电到手一般都直接换锂电,强迫症

铅酸电池也不方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动手的都改锂电池了

确实,哈哈,感觉锂电方便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手电筒全貌

当时只顾着改,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电筒都没有这些配件值钱。

毕竟diy不好找合适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能装几块电池

两个18650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具改成准保用的了

亮度不是很高,普通使用足够了,有另外更亮的手电

网友:
手电:好奢华的改造。

网友:
外壳不错,灯珠不行

网友:
没有Type-C口,差评。

网友:
这手电的样子很熟悉~~
老万家一元的吧

网友:
这类手电筒特适合喜合折腾的人。

网友:
这个手电筒是无锡老万家卖的,一块多一个,之前买过几个,都改造成内置2节18650,加SY8006AAC恒流驱动,灯珠改成铝基板,开关改成TTP223触摸开关,给家里用好久了

网友:
改充电口、改开关、改锂电池,改完之后的好处多多,成就感就是其中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