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夹子灯改C口充电

楼主(2023-09-06):
手艺差只能用飞线大法,先找到充电管理芯片的输入端正负极,

给引脚上点锡,方便后续操作

拆掉原充电插座

开始飞线

插电测试,目测没问题

用AB胶把充电座粘到板子上

装外壳的时候提示灯位置有个罩子碍事就用钳子给扣下去了,整体还是满意的

网友:
不错!
C口应用广泛,充电器C口居多,用起来方便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A:
C座粘的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座粘的一言难尽啊

看到想吐,

网友:
原来充电的座孔位放不上现在的C口吗,这弄得太随性了。

网友:
在原充电口的旁边开个C口也不错吧

网友B:
重新开口不好吗

网友:
家里买了两个雷士的夹子灯,几天不用自己就把电放完了,

网友:
粘接比较方便,隐蔽处安装,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开口不好吗

没想到

网友C:
改的比我差点,我的还是原孔

网友D:
热熔胶粘的?强度能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粘的?强度能够吗

AB胶 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比我差点,我的还是原孔

我这个也是原来的位置,只不过C座是用胶水粘到板子上的

网友E:
你都不接个5.1k电阻的吗

网友:
AB胶?看起来是透明的哦

网友:
不如另外加个C口的充电模块啊,不到2元一个。

楼主(2024-02-24):
引用 网友E:
你都不接个5.1k电阻的吗

没那手艺,CC线不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