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你无法驾驭的华秋最高档,还没有定温铁的瓦数大

楼主(2023-09-06):
多少瓦的烙铁合适 ,动不动就上百W才好用。先把高档预热完成的22w华秋驾驭了。

网友:
从来不用这种二把刀牌子,电烙铁还是用专业一点的厂家比较安全。

网友A:
华秋最高档只有22W么,我咋感觉之前测的不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秋最高档只有22W么,我咋感觉之前测的不只啊???

开最高档静置 直到功率计读数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最高档静置 直到功率计读数稳定。

感觉最高档温度有点高,手柄都烫,话说你有没有感觉华秋这种尖头不好用???

网友:
22w能焊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高档温度有点高,手柄都烫,话说你有没有感觉华秋这种尖头不好用???

华秋找个好烙铁头换上挺好的 。用白光定温铁的453头子最好 。那玩意耐用到吓人 。

网友:
冷态插电要40瓦以上,稳定下来20瓦差不多

网友B:
测了个寂寞,这是保温档。
你直接怼进水里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了个寂寞,这是保温档。
你直接怼进水里测功率

这么先进么 还有保温档 哈哈哈。定温烙铁 以后干脆叫 保温烙铁算了。

楼主:
这种老钢印453的头子 ,和这种烙铁很匹配 。里面的钢桶是和900M是不一样的。

楼主:
功率差不多。搞个大胖子454头子 钢桶螺帽 一换估计也能用
454头子比453和900m粗壮很多

网友C:
这是调温的还是调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调温的还是调功率的?

华秋应该是可控硅调压 ,调节功率。

网友:
直接购买50W的电烙铁,干什么活都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秋应该是可控硅调压 ,调节功率。

那跟坛子里安利的几块钱的调功烙铁一样……调最大有60瓦,华秋的估计是调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跟坛子里安利的几块钱的调功烙铁一样……调最大有60瓦,华秋的估计是调温的 ...

都是PTC发热芯   那个功率稳定后应该也达不到60W。那么便宜的应该用不上mch发热芯。

网友D:
根本没机会用这些牌子,我的烙铁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没机会用这些牌子,我的烙铁用很久了

老师傅基本一个外热或内热 ,一个焊台就行了。我是闲着没事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