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奥克斯ACB-5602A1无线洗车机

楼主(2023-09-06):
前几天五十块左右买的奥克斯无线洗车机,前面发帖拆了电池组,今天拆洗车机看看。结果里面如此简单,一个开关,一个电机,一个水泵。
电机是有刷的,五串18650供电,电机力量还是比较猛吧。
洗车一次,用了三桶水,用时几分钟,电池还有电。出水力度还可以,喷手指上很疼。

楼主:
手机编辑的,一次添加一张图片,十二张图片搞了半天,怎么帖子发完一看,一张图片都没有?等午休完了去电脑上再添加图片吧。

网友:
主要是柱塞泵能出比较高的压力

网友A:
坐等上图,我买过两个无线洗车水枪,最后还是买了插电的,压力、流量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贴牌之王奥克斯

网友:
电机 换一个 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上图,我买过两个无线洗车水枪,最后还是买了插电的,压力、流量不是一个等级 ...

图片来了。不知道插电的价格多少呢?

楼主:
图片来了。还真的是,电脑操作上图方便多了。

网友:
锂电洗车机用着方 便

网友:
感觉我买那个水泵就用来洗过一次车

网友:
说是价值189, 值不值呢?

网友:
10斤的压力?! 出力能调节大小吗?可以的话买一台来洗空调还是不错的。

网友:
自从买了洗车机,还是去洗车店洗车

网友:
发贴辛苦了,这宝贝看上去用料还是相当有讲究的,就是不知道充电一次能洗多长的时间。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这种东西没买过贪新鲜,用了后大呼上当了。

网友:
经常用的话不亏

网友:
如果经常用肯定不亏,我这里洗车店洗一次10-20的

网友:
这贴牌,完全拉低自己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