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DIY光伏支架

楼主(2023-09-06):
安装在阳台的扩展架上了

网友A:
工具齐全!干活漂亮!不知道你那边风大不大,怕风太大容易吹断。

网友B:
看焊缝焊的不理想,再有焊接处得刷防锈漆,时间长了会锈蚀,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这样一块光伏,能输出多大的电压电流

网友C:
都做这个架子了,干脆再加两个轴承,实现太阳追踪。甚至为了便宜,直接钻洞,穿个螺丝在里面也可以

网友:
刷漆吧,你这样能扛多久就锈完啊

网友D:
老哥,电焊铺能搬到楼上嘛,媳妇说不说你,小区环境不错

网友:
室外确实得刷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电焊铺能搬到楼上嘛,媳妇说不说你,小区环境不错

就是环境不错才会有这样的工场。

网友:
建议再焊两条腿

网友:
做个追日系统提高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工具齐全!干活漂亮!不知道你那边风大不大,怕风太大容易吹断。

我这边没有太大的风,我用PVC水管做的支架,打孔上螺杆固定,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没有太大的风,我用PVC水管做的支架,打孔上螺杆固定,都用了好几年了 ...

那环境还不错啊!

网友:
焊机电流没调好。

网友:
被高科技软文吹的?这得大规模搞10千瓦~这只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做这个架子了,干脆再加两个轴承,实现太阳追踪。甚至为了便宜,直接钻洞,穿个螺丝在里面也可以

那要上电机而且还要上下,左右两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焊缝焊的不理想,再有焊接处得刷防锈漆,时间长了会锈蚀,会有安全隐患。 ...

已经刷白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齐全!干活漂亮!不知道你那边风大不大,怕风太大容易吹断。

楼层矮,风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上电机而且还要上下,左右两个方向

不用上电机,用手拨就可以了,上午拨一下,下午拨一下,既简单又高充电效率,等以后有时间了,想上电机上电机。作为垃圾佬,电机肯定也是去捡,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