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数控光栅控制器GCS900

楼主(2023-09-06):
前段时间厂里的数控机床光栅控制器坏了,,X轴不能清零,换下来一段时间看,这几天设备保养,丢出来,不要了,

今天拿自己的螺丝刀来,拆开看下什么原理。

看不出来是哪个厂家,用了好些年了。

4课螺丝,一颗被干废了,没拆下来,就不休了,直接换新的了,

这玩意看着不复杂的

一个小的开关电源,

一个STC  11F40XE_351_LQFP44G 的单片机,频率22.1184兆
一个大的被打磨的芯片,看走线是链接按键的。
旁边一个小的74HCT14D.
3个  TM1629A  LED显示驱动芯片,一个驱动“米”字形,一个驱动右边两个的“日”字形,还有一个没焊接。

按键是薄膜按键,这个坏了咋修啊。

网友:
不用了可以拆件,单片机,数码管、电源都行

网友:
肉不少,单片机、数码管、电源模块、晶振、驱动、阻容器件都能用,

网友:
又多料板一块

网友:
拆零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大用处了

网友:
做工不咋样,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A:
好像是大铣床上的

网友:
当料板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大铣床上的

这种显示控制器,用的地方很多的,铣车,投图仪,小的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