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30重复进入fastboot,无法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3-09-06):
老头子的红米k30手机,最近老是自动进入fastboot模式,也退不出来,重启也没用,描述说音量不受控制,一时最小音量,一时最大音量,
观察了一下,怀疑开机,音量键进水导致的,
拆开后玻璃,取下主板,直接取出开机键音量键的小排线,
用55度的酱香型酒精轻轻滴几滴在那小锅片按钮上,用摄子尾部按压好几十下,
然后又放车头晾干,
测量一下,没问题
装好,就正常了,(买新的开机排线也不贵,就是等不来,)

多观察,一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后来听说音量不受控制,想着应该是音量键开水了,轻松秒杀

网友:
以前碰到三星手机老是自动重起,后来发现也是开机键问题

网友:
低浓度酒精含水较多,注意干燥后装机

网友A:
小米的垃圾按键做工。以前红米note按键锅仔片偏了,没回弹了。
真得学习一下苹果的按键设计。

网友:
大多数是按键失效,软件问题很少

网友:
我的小米10最近也是减键一直自己按,重启一下进不去系统了,后来重启的时候加减键一起按就不会进fastboot了

网友:
感觉还是换了更好,其实就是时间长,按键老化了,与零件做工有关,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感觉是小锅片的密封不好,进水氧化成常闭的了,只要一开机就是fastboot模式,

网友:
厉害了,一招拿搞定故障。

网友:
没问题这么干很对

网友:
碰到过几台小米按键出问题的,看来小米按键是真的不行

网友:
完美解决,不错哦

网友:
还是建议要烘干再用哦

网友:
大多数是按键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垃圾按键做工。以前红米note按键锅仔片偏了,没回弹了。
真得学习一下苹果的按键设计。 ...

看来是渣米的通病,以前在保时就送到售后,人家用镊子戳了几下,现在都用了3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渣米的通病,以前在保时就送到售后,人家用镊子戳了几下,现在都用了3年了,没出过问题。 ...

我手里的红米按键还是软排线锅仔片,透明胶布粘起来了的。按照按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的红米按键还是软排线锅仔片,透明胶布粘起来了的。按照按偏了。 ...

你可以到并夕夕或臭鱼买一个新的换上。这是最彻底的办法

网友:
前几天也是碰到无限重启,后来开机键用指甲磕了几下好了

网友:
现在有些小问题好修,就是后盖不好拆了,特别是已经把后盖摔破的拆下来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