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环6按键故障维修

楼主(2023-09-06):
华为手环6按键故障维修

给孩子用的,2年多了,暑假游泳一直佩戴,这几天说经常跳出来显示关机画面,估计按键进水潮湿了,
昨天晚上直接按键不行了,按键没有反应,进入程序关闭不了,
今天拆开外壳,检查按键发现按键腐蚀,焊接下来,测试排线没有问题,清理重新焊接,修复
最后胶水胶回去

程序退不出去

拆后外壳

拆开

按键

测试

修复

胶水粘贴

网友A:
好手艺。正面开拆还是反面,最后的图正面没有破拆痕迹

网友B:
高手,基本上没啥拆过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正面开拆还是反面,最后的图正面没有破拆痕迹

看排线插座应该是后面拆的

网友C:
你也真是的。用了2年多了,都拆开了,咋就不干脆把电池换换掉呢。我的B4 PRO电池废了。。。3年了。官方报价80元。打算自己换掉。另外,他们说胶水用T7000更合适。

网友D:
手工不错,手环设计精密难拆装,之前也想换个电池,可是防水无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正面开拆还是反面,最后的图正面没有破拆痕迹

反面开,等壳有的变形,后面压回去了,胶水没有买好的,防水还是要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基本上没啥拆过的痕迹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真是的。用了2年多了,都拆开了,咋就不干脆把电池换换掉呢。我的B4 PRO电池废了。。。3年了。官方报价 ...

电池孩子说可以用一星期,就不打算换电池了,因为之前换的手机、耳机电池都没有原厂的理想,能用就先用了,在说这款如果在用1年,也考虑换新的手环了

网友:
前后都是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不错,手环设计精密难拆装,之前也想换个电池,可是防水无法处理

拆难,胶水尽量买好的胶水,我是用B7000.交代孩子注意防水就是

网友:
基本上没啥拆过的痕迹,顺便问一下小米手环7pro老是温度高,是啥情况

网友(2024-07-29):
按键能修复吗?还是换了新的按键?

网友:
手艺不错,挺难拆的吧

网友:
怎么装完没啥痕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