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京东买的便宜KOOTION酷霄1T SSD 容量变小怎么修复?

楼主(2023-09-06):
京东买的便宜KOOTION酷霄1T SSD,用GHOST克隆系统,原盘为512G的,用了DISK TO DISK 方式,现在1T盘变成了512g的,容量少了一半,怎么修复,哪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磁盘管理里面,新建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管理里面,新建一个就好了

没有剩余空间了,新建不了。

网友:
杂牌不要买,没啥用

网友:
直接退货,这还有啥搞的估计跟咸鱼上2T三星卖100多的货 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有分区没被格式化没认出盘来,这种杂牌子真有点不靠谱,能退建议还是退了好,自己用换个靠谱点的牌子。

网友:
克隆就是原盘多少克隆出来就多少,剩下的新建一个分区就好。要么就分区对分区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