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钥匙扣电筒,测量驱动波形

楼主(2023-09-06):
从淘宝「天天特卖工厂店」买的LED钥匙扣电筒,用上淘宝红包,花了近一块现洋。
蛮亮的。但一两分钟后就变暗,怀疑便宜货电池不行,拆开看看。

只有中间窄框是铝的,背面壳、正面壳都是黑色塑料。

电池无鼓包。看尺寸,估计一两百mAh。

主要元件只见一个单片机、两个三极管。
坛里见《www.mydigit.cn/thread-394389-1-1.html  几毛钱薅的钥匙扣灯,到手拆开看看》写到,没有恒流控制,是导通比例调控,电筒主动变暗。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驱动管的基极。
控制周期约10ms。强光档,一开始导通比例60%。

一两分钟内,导通比例逐渐降到12%。淡影线条是和一开始时的波形对比。

看来确如《几毛钱薅的钥匙扣灯,到手拆开看看》所言,自主变暗。估计并原配非电池质量差。

弱光档,控制周期亦是约10ms,导通比例一开始是40%,一两分钟内逐渐降到6%。
强光档和弱光档的计时是共用的,强光档逐渐变暗时,切换到弱光档也在变暗过程中。应该是强、弱、闪光、关,再重新按开强光档,才能重新开到最亮。

闪光档,导通比例40%,亮50ms、熄50ms。

两个三极管印字都是J3Y,是S8050。

灯板没有串电阻,由三极管直接开关。
驱动管基极好像也没串电阻,电流靠单片机引脚的输出能力来限制。
弱光档最暗时,波形放大来看。

此时导通时间约0.6ms。开始的0.1ms,三极管BE压降约0.6V,正常。随后估计单片机将IO脚设置成了强推型,三极管BE压降达1V,感觉驱动过强了。

充电时,5V仅经过一个三极管C、E接到电池正极,看来是由单片机测量电压、控制充停。

测一下充电时的温度。

单片机处约40℃不烫,但三极管约70℃。三极管紧贴着电池,担心烫穿电池外皮、起火。

总结:
价廉品,一般般。
锂电池无保护板,充电仅靠单片机控制,不够安全。准备找个废的老手机电池拆出保护板,给加上去。
塑料壳体不易散热,充电时内部局部超过70℃,可能烫穿电池外皮引起火灾。准备在电池和电路板间隔点青壳纸。
日常用小电筒,走楼梯照个路、掏钥匙开门,强弱档没必要,每次都要按三四下,闪光档更恼人。不知为何淘宝见卖的各种电筒都非要带闪光档。

网友A:
这个外面保护盖拆下来方便吗,是卡扣链接的还是胶水呀

网友:
电池小,LED大

网友:
pwm控制亮度的?

网友B:
1元的东西改改改,真是喽,这灯我也有,很亮,偶尔用用,我都是放包里一直放包里,不过2个月了还没让我用过一次,比如走楼梯呀,照什么东西啊,

网友:
我也有撸,一个塑料外壳的一个全铝外壳的,都是一两分钟后就会变暗,看来是怕发热,有意改变导通比控制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面保护盖拆下来方便吗,是卡扣链接的还是胶水呀

无卡扣,胶粘的。
我这个几乎是自己就脱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元的东西改改改,真是喽,这灯我也有,很亮,偶尔用用,我都是放包里一直放包里,不过2个月了还没让我用过 ...

只能亮一两分钟,怀疑电池鼓包。再就是担心低档货充电控制不完善,须拆开见识一下。可惜确实不完善。

网友:
多次在某宝中看到推荐

网友:
这小灯重在小巧,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亮一两分钟,怀疑电池鼓包。再就是担心低档货充电控制不完善,须拆开见识一下。可惜确实不完善。 ...

加个4054什么的充电芯片上去,原电路用单片机控制充电,要是死机了程序跑飞了,就要BOOM了

网友:
我还买成10多元,晚上回家试试看有没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我也淘了这个灯,一直没搞明白怎么拆,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也淘过一个,听说考虑散热不佳厂家采取了简单粗爆地定时2分钟自动降低到弱光。

网友:
散热太弱也只能这样,手电筒厂家的常规操作了,都是高亮两分钟真男人

网友:
电池好小,可以换个大一点容量的

网友:
一直想下手一个,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我买的COB可调角度手电,最亮档也是2分钟后降低空占比,后来把副灯限流电阻接线与主灯并联,变成2个最亮,1档有定时降低亮度,2档暗光,3档恒定最亮。楼主LED手电,可以不要单片机,改成比7135更小限流芯片,加物理开关切换,4057充电。

网友:
玩具多过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