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017买的日本机芯用于家里的石英钟,一直没有调过时间

楼主(2023-09-06):
深圳沃尔玛买的国产康巴斯石英钟,用了大概一两年就坏了,
秒针动一下就会听到响声,估计这样也比较费电一点。
那种走一下就会响一下的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的特别明显。
国产石英钟也买过几个,说实话质量确实很一般,用不到两三年就不行了
后来本着节约成本角度去网上买了替代的机芯。
淘宝找到记录了,2017年买的,用到现在中间只换过一次电池。
这个是静音的,估计也很省电。

而且走时很准,以前记得石英钟好像一个月左右会误差一分钟,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所以误差比较大的时候需要人工去调时间。

但是这个钟我从来没有调过时间,一直都比较准确
开始以为是不是所谓的电波表,
但是好像也不是吧,刚才淘宝看了下,
这个卖家已经下架了,为了避免广告嫌疑
已经PS了部分信息。

楼主:
这个机芯看记录是56元,是比较贵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

56元可以在沃尔玛买2个石英钟了,
不是夸小日子
但是小日子某些产品确实可以
不得不服

网友:
太便宜的不行,我有个康巴斯的国产机芯的石英钟20多年了还能正常使用。除了日本的机芯,台湾的太阳机芯也可以

网友:
换电池手蛮快的,一直没有调过时间。

网友:
这寿命可以啊,还是一分钱一分货永久不变的道理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对应的是好质量,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当时买到正品了

网友:
日本还有一款机芯使用的纽扣电池

网友:
国产其实现在走时都挺准确的。
就是机械有时候会卡住,因为阻力大,有的线圈电阻太小,就烧驱动电路,电池也不太耐用。。。
所以说的确容易损坏,拆开拨两下可能就好了。

只要东西对得起价格,都是可以的。。。

网友: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3,4块钱的也有,那质量

网友:
欧尚10元的时钟也能用好几年-十好几年

网友:
这东西在现在就是大路技术,拼的就是成本,只要钱到位,质量就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