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的电机断线了,怎么重绕成一节18650供电的?

楼主(2023-09-06):
一个12v电机转子断线了,想重绕一下线圈,并且用一节18650供电,不知道怎么弄?
原本3瓣换向器上只有一瓣断路,用针尖挑了一下,结果就剩一瓣完好,另外2瓣接线都断了

细看线圈下的塑料骨架都过热变形了,线圈也局部变色了,看来是过热很厉害了

这玩意儿比花生仁还小,拆下的铜丝还真不少,重绕线圈费劲吗?原线经有0.5吧?绕成3.7v的应该用多粗的漆包线呢?

网友:
扔掉算了

网友:
比买一个成本高多了吧?

楼主:
懒怠去扔,当作玩具来消磨时间了。

网友A:
如果是想学习一下怎么制作电机,那么可以试试,找些资料学习一下。
如果只是想绕个电机来用,那还不如买一个,3.7V的,外观大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想学习一下怎么制作电机,那么可以试试,找些资料学习一下。
如果只是想绕个电机来用,那还不如买一 ...

之前绕过曲线锯的转子,这种小玩意没绕过,可能比起早年用剪子剪裁变压器片制作唱机的电机转子容易的多吧?

网友B:
电机的绕组需要计算的,公式如下
N=(PXZ)÷(2XA)
其中,N为绕线圈数,P为极对数,Z为电机定子上的齿槽数,A为每个绕线槽内的导线横截面积。
公式告诉你了,楼主绕一个试试吧
记得绕完了做一下动平衡哦。
最后预祝楼主绕成功。

网友:
预祝楼主绕成功

网友:
这份执着真的令人------

网友C:
不禁让我想起大学时金工实习,绕了一个电动机,380V那种。第一个做完,一通电,贼溜转,但是一分钟后就冒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绕组需要计算的,公式如下
N=(PXZ)÷(2XA)
其中,N为绕线圈数,P为极对数,Z为电机定子上的齿槽数 ...

谢谢老师。
针对这种3瓣换向器的玩意儿真不知道咋计算的,原来线圈也没法统计多少圈,现在只能估算0.05的线是0.002平方毫米截面积,以一节18650算起漆包线截面积0.006,取线径为0.1毫米,然后把线槽绕满,至于电机功率只能是多少算多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禁让我想起大学时金工实习,绕了一个电动机,380V那种。第一个做完,一通电,贼溜转,但是一分钟后就冒青 ...

电流大了烧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流大了烧了???

================

事后老师分析,是线圈绕的圈数不够,导致电阻太小,电流变大,电机发热烧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事后老师分析,是线圈绕的圈数不够,导致电阻太小,电流变大,电机发热烧损。 ...

这...没规定圈数么???

网友:
漆包线线截面积增加一倍,匝数为原来的1/3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没规定圈数么???

规定是规定,绕是绕,学生时代,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规定是规定,绕是绕,学生时代,你懂的……

老湿机啊老湿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绕组需要计算的,公式如下
N=(PXZ)÷(2XA)
其中,N为绕线圈数,P为极对数,Z为电机定子上的齿槽数 ...

想起30年前初中的时候和老同玩四驱车。。。感叹现在的知识量还不如当年,还有物是人非

网友:
0.5线径绕40圈,高速度,大电流

网友:
真的是折腾呀!淘宝买不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