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关于红外NEC编码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3-09-06):
红外遥控很方便,之前用Arduino和ESP8266/ESP32做了一些可以用红外遥控的东西,正常使用,这是前提。
最近由于一些原因更改了红外接收库,然后就出来个问题,现在接收到的遥控信号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前提当然是同一个遥控器同一个按键的情况下。
比如原来接收到是01FE609F,现在变成了807F06F9
原来的01FE807F,变现变成了807F01FE

有大神能告诉我下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你的程序接收的字节位顺序没设置对吧 01FE609F 把01 高低bit对调就是80,FE对调就是7F,其他类似

网友B:
数据读方向不同了,一个是前高后低,一个前低后高。

网友:
感觉像高位在前低位在后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接收的字节位顺序没设置对吧 01FE609F 把01 高低bit对调就是80,FE对调就是7F,其他类似 ...

好的,感谢指点。我没设置字节顺序,是库默认的。应该是我之前用的那个库的顺序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读方向不同了,一个是前高后低,一个前低后高。

感谢指点。你们这么一说就找到点了。我昨晚费了半天劲没找到症结所在

网友:
数据高低位加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