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年审刹车不及格,这是手刹不行呢还是刹车不行

楼主(2023-09-06):
年审的工作人员叫我调一下手刹,我回来拉紧手刹挂D档车走不了,踩油门车可以走,四个轮都可以转动,调一下手刹好呢还是顺便换一下刹车油

网友:
找黄牛,或是调刹车。

网友:
手刹不行呢

网友:
手刹螺丝紧几圈就好了

网友:
手刹制动率要求大于20%

网友:
找黄牛是下策,手刹不行溜车了就不好啦。
这个简单,自己调紧手刹即可。万一不想搞去随便一个修车的地方调一下,熟悉一点的应该都不要收钱。

网友A:
这个是人为的,手刹没拉紧,或者你检查下后轮刹车片,是不是过薄,换副新刹车片就行,不用调手刹拉线

网友:
手刹手柄后面的螺丝紧2圈就行, 熟悉的店都不会要钱的

网友:
刹车和灯光是车检的重点,尤其刹车全部是电脑检测,如果一次上线检测不通过就需要再次检测,中间要间隔一小时。最费时间。

网友:
我有一个刹车灯坏了,照样过年审。

网友B:
今天去年审,轮胎不过,让我把后面两个换到前面,还说两个牌子花纹 不一样,前轮有些破损;我看后面两个才是不一样的,没办法找人50块钱对换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人为的,手刹没拉紧,或者你检查下后轮刹车片,是不是过薄,换副新刹车片就行,不用调手刹拉线 ...

大概还有3-4mm厚

网友:
刹车不能马虎,如果想再开一段时间就去好好处理。事关安全嘛

网友:
随便一个修车的地方调一下

网友:
找黄牛,只剩一颗螺丝也给你过。
以前不懂事,五菱新车自己审了好几次都过。有一年环保过不了,自己修理后,还要花200元买有资质的修理厂维修发票,才能过。之后审车,给100黄牛,没三元也一样过。

网友:
涉及行车安全,还是小心一点好。

网友:
我的每次都手刹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去年审,轮胎不过,让我把后面两个换到前面,还说两个牌子花纹 不一样,前轮有些破损;我看后面两个才 ...

故意找茬的。我的车每年都是自己去审的,只有一次刹车灯有一个不亮了,他们免费给了刹车灯,自己换上了就行了

网友:
看这个检测报告,排除人为因素,应该是手刹不行了,可以自己紧两圈螺丝或找修车店调整一下,很简单的事情。

最近几年我这本地车辆检测点多了,也不排队了,服务态度也好非常多,再也没有碰到过故意刁难的了,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

网友:
太薄了,手刹行程增长了,新刹车片手刹行程大概是5-6格,就很紧了,现在你要过审起码7格以上,就是拉手刹,咯噔响7下,换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