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七彩虹SL120 120G固态开卡奇怪问题,请大神指教论坛找了各种版本。

楼主(2023-09-06):
          根据论坛的各位大大开卡成功经验,SM2258XT+29F32B2ALCTH2采用SM2258XT_Q0816A版本固件开卡,但是一直都显示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08.12),在论坛找了各种关于Q0816A的开卡都一样失败。参数设置频率100  去掉adj 或者勾上adj都不行,去掉QC也是,求各位帮忙判断下这类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一次去掉adj和QC开卡居然没报错。但是开完以后还是不正常,容量变成了30533M,重新开再系统里识别容量也只有1008M。更换了转接卡AMS,20239还是都不行....请路过大神请贵手指点问题所在~非常感谢!!

网友:
4个颗粒,但是只显示3和channel,是不是其中一片颗粒废了?

网友A:
固件不对吧,重新找其他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B:
通道2,少了一个颗粒。这么明显的问题,你可以把最后一个移到通道2,开三个颗粒,或者拆了,换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2,少了一个颗粒。这么明显的问题,你可以把最后一个移到通道2,开三个颗粒,或者拆了,换一颗 ...

噢 就是坏了一个颗粒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2,少了一个颗粒。这么明显的问题,你可以把最后一个移到通道2,开三个颗粒,或者拆了,换一颗 ...

这颗粒哪里可以买呢。。。开卡必须颗粒是连续的是这个意思吧?必须更换同型号的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对吧,重新找其他版本的试试看

找了很多版本 都不行 大哥有合适的固件版本吗?

网友:
开90G吧。不烦了

楼主:
噢噢 我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不得行 依旧报错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颗粒哪里可以买呢。。。开卡必须颗粒是连续的是这个意思吧?必须更换同型号的颗粒吧 ...

通道分布可以 0  1  2  , 0  1  ,  0 2 ,  不可以 0  1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分布可以 0  1  2  , 0  1  ,  0 2 ,  不可以 0  1  3

嗯 我试了01开60G也不行。。。/(ㄒo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试了01开60G也不行。。。/(ㄒoㄒ)/~~

最后那颗拆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颗拆掉了吗?

没拆 不知道是那颗。。。怎么定位呢?

网友C:
先清空颗粒,再降容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清空颗粒,再降容开试试。

这个工具怎么清空颗粒呢? 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
在UFD_MP文件夹里打开setting.set, 在[OPTION]栏目底下加一行ENABLEERASESYSTEMBLOCK=1
然后开卡软件的起始页面会有下面图示

识别到硬盘ROM模式后,直接点开始,就是清空颗粒

然后开卡的时候,切记要把这个勾子取消掉,否则只会再次清空颗粒,不会有开卡操作。

网友:
这个版本的软件肯定没问题,应该是闪存虚焊或者坏了一个吧

网友:
这破烂颗粒不好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