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拆个2006年?的老飞利浦hq46剃须刀,话说电容为啥这么久都不怀孕,

楼主(2023-09-06):
图不重要,看字2006年36周

电容器,385V标称值?386v了那会不会怀孕?电池上只有号码,该不是诈骗电话,美国加拿大的800,电池那么久还性能好,存电久自放电不大,充一次也还能剃个十次八次。

这电路,该是傻充?傻不傻不知道,周末忘记拔电了,周一回来拔下来接着剃须

2006年的国产电机,今天看工艺也还算精湛,祖国的骄傲。made in China

接下来有些重口,不过润滑脂没干,不换油脂就不好清洗。刀头传动驱动组,买过山寨货两黄圈是纸片材质的,这个环氧的细网片。

最后装回去的样子,本该放在最前吧?

请教:这类性能的电池,现在能买到么,大约多少钱?寿命十几二十几年的性能还凑合的

网友:
好的电容很多年都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不行的电容,做的好的都能用很多年

网友:
这外形的剃须刀我见过好几种 有放电池的 还有背部有dc充电口的和这种直插220v电的

网友:
电容制造的质量好

网友:
飞利浦确实不错, 我的HQ6070很久了, 还能用

网友:
385V电容是什么规格?我只听说过400V的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同款的剃须刀我也有,改了一只倍量7号镍氢可充电,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好电容,这电池很耐用,电路设计的合理,久充不坏

网友:
是傻充啊。
换个镍氢吧。
搜 剃须刀 镍氢电池

网友:
一个单身狗怎么怀孕,再加个电容。

网友:
说明是正品,山寨出的好商品电容都不耐用!

网友:
貌似飞利浦的老充电剃须刀都很耐用啊,无论电池还是刀头,当时卖的不便宜,不过到现在都值回票价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因为以前的镍镉电池耐用,环保要求后生产的性能差太多了,有几对83年的镍镉电池,专门做了个先放电后充电的充电器,放在收音机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其实质量好的镍镉电池也很耐用的。

网友:
这个没腐蚀

网友:
你又不是长期插着充电,这电容实际工作时间没有多少,怎么可能会怀孕。

网友:
旧手机电池装一个在里面就行。

网友:
飞利浦质量确实不错  家里几个都还能用

网友:
改锂电吧
这种刀网,不受转速高的影响

网友:
06年的古董了,还能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