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S接口的硬盘,个人基本上没有用处吗?

楼主(2023-09-06):
淘宝上大量到货,价格还挺便宜,不知道能利用起来吗?

网友:
加块直通卡,当普通硬盘用就是了。价格便宜怎么都行。

网友:
容量小,性能差,耗电,噪音大,没有一点适合家用

网友:
主要是SSD盘价格很便宜,机械盘SAS接口的一般是作为阵列盘,个人用户要用也比较麻烦

网友:
需要配合阵列卡,噪音大,费电,家用不合适,速度也比不上SSD

网友:
你要是有直通卡就行,没直通卡就算了吧

网友:
加上直通卡做NAS的存储用很合适

网友A:
主要是这货转速高,耗电和噪音就比普通盘要大,我觉得做NAS不合适,做个日常偶尔用下的机器的系统盘倒是会比普通盘好。当然现在SSD白菜的情况下也没啥好考虑的了

网友:
看加上 卡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货转速高,耗电和噪音就比普通盘要大,我觉得做NAS不合适,做个日常偶尔用下的机器的系统盘倒是会 ...

做NAS主要是做阵列存储数据的,没有必要天天开着,用的时候开,不用了关闭

网友:
现在硬盘这么白菜价   原来是这接口的比SATA的少很多钱。

网友:
容量小

转速高,声音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NAS主要是做阵列存储数据的,没有必要天天开着,用的时候开,不用了关闭 ...

那也比普通盘没啥优势吧

网友C:
民用不合适,目前还是SSD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比普通盘没啥优势吧

服务器硬盘,质量更好,设计是7*24*365天,比普通盘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民用不合适,目前还是SSD性价比高

安全系数高,多磁盘阵列

网友:
服务器专用,个人用太麻烦了。

网友:
已经有卡的可以买,没卡就不值当了,毕竟SATA的也很便宜

网友:
是服务器的15K硬盘

家用电脑无法直接使用

网友:
能受得了硬盘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