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M.HUANG PM-213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3-09-06):
再拆一个小巧的万用表,P.M.HUANG PM-213万用表......................

13*8*3.5CM 外观尺寸 手掌大小

2节1.5 电池,3V供电

牛屎芯片,型号是富晶 FS9721-LP3,可以用国产GC7721AQ-LP3代替,早期福录克 F15B 17B 也用过,后面改用台产富晶芯片

VR1 是电压微调,VR4 温度测量微调,(VR2 ,VR3 没进行校准 目前不清楚作用,估计是 交流 跟 电流精度的微调,有知道的网友可以留言)。

可测量种类
4.1 直流电压:400.0mV,4.000V,40.00V,400.0V,1000V。
4.2 交流电压:400.0mV,4.000V,40.00V,400.0V,750V。
4.3 直流电流:400.0μA / 4000μA,40.00mA / 400.0mA,10.00A。
4.4 交流电流:400.0μA / 4000μA,40.00mA / 400.0mA,10.00A,400.0A / 4000A(ACA)。
4.5 电 阻:400.0Ω,4.000kΩ,40.00kΩ,400.0kΩ,4.000MΩ,40.00MΩ。
4.6 电 容:51.20nF,512.0nF,5.120μF,51.20μF,100.0μF(30Sec)。
4.7 频 率:5.000Hz,50.00Hz,500.0Hz,5.000kHz,50.00kHz,500.0kHz,5.000MHz
4.8 占 空 比:0.1%~99.9%。
4.9 二 极 管:0V~1.5 V。
4.10 通断检测:低于30Ω时发声。

喇叭声音太大,R19 R20,只改R20 即可 电阻容量 ,原厂是10欧,改小用50-70欧 较合适.

总结一下,万用表的测速跟F15B 一样,精度也差不多,用料上福录克好一些,但是价格
差别很大,电容只能测100UF 以下 有点可惜了,精度也不错。

网友A:
挺不错的小表,哪里有卖

网友:
宽点距V片,接触稳定
过孔在中间? 寿命差些

网友:
P.M.HUANG是什么牌子?看上去像是某个人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小表,哪里有卖

小黄鱼里有卖,不过211是硬芯,用FS9952-LP1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不设计成用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不设计成用18650电池

芯片功耗很低,所以不需要大电池,可以用7号充电电池解决换电问题。

网友:
精度依赖基准电阻

网友:
测不到电容的万用表我通通不要

网友C:
不错,可惜这个是牛屎的,之前那个硬封的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PM Huang好像是一个姓黄的人的名字

网友:
小表不错,特别是用5号电池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惜这个是牛屎的,之前那个硬封的比这个好多了

之前哪个硬芯是215,现在这个牛屎是213,还有211是2000字硬芯,还有210不知道是不是牛屎,还有815是4000字硬芯模拟条,815和215差不多

网友D:
福禄克低端表测电容有点搞笑,我的VC921还能测1000uf的电容,101直接超量程。胜利这个才几十块钱。
精度方面没比较过,咱只要小数点后一位就行。太精确也用不着

网友E:
好奇怪的主板,切掉2个角又不能节省拼板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低端表测电容有点搞笑,我的VC921还能测1000uf的电容,101直接超量程。胜利这个才几十块钱。
精度方 ...

确实不适合测 电解,大电容电解要用电桥,测小 贴片电容还行

网友:
自动量程的万用表,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怪的主板,切掉2个角又不能节省拼板面积

底下那两个边角和圆孔是给表笔留的孔,如果都是板子没有孔,那表笔插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