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积碳,用喷剂好还是拉高速好?

楼主(2023-09-06):
车子一直都在市区跑,很少上高速,也很少远途,基本上都是代步工具。
最近好像有点不正常,小区邻居(在4S店工作)看了下说可能积碳比较严重,推荐我用各种喷剂试试。去4S店看了下,不便宜,需要2-3瓶,每瓶68左右。
感觉有点贵,关键是不一定有效果。

网友A:
高速上有限速的吧?还有高速上超速安全风险也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上有限速的吧?还有高速上超速安全风险也要考虑的

等周末上高速试试

网友:
加2箱98跑跑就好

网友:
不懂车,但是我就觉得你要去专业的地方检测一下,不要道听途说…………

网友:
要明白上高速是为什么?还不少为了拉高发动机转速吗?
那如果同样的速度下挂低档位呢,效果不是一样吗?平时挂五档六档,你挂二挡三档不也是高转速吗?

喷剂的话应该也是有效果,但是要拆进气道、火花塞。

另外,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节气门脏了呢?

网友:
所谓的拉高速不是说的车速,是发动机转速。市区也可以滞后换挡拉高转速。该挂5档的时候挂4档,转速适当提高点。
还是建议找个汽修店拆了火花塞用内窥镜看一下是不是真积碳。

网友:
汽油添加剂有点作用的,不过要买对牌子,效果也可以

网友B:
如果油品质量好,一般开上三万公里后才有明显的积碳,因此推荐用好油,不知道的话,就加95的,虽然贵一点,但是你会体会到好处

网友:
积碳严重的话油耗会增高,怠速时发动机的转速也会高,拉高速也有点作用但是效果不会很明显,经常跑高速的车不容易积碳。拉高速对先前产生的积碳通过跑高速清除积碳效果不会有多明显。建议使用燃油宝清除积碳,但是必须选用聚醚胺浓度含量达到45%或以上的燃油宝才会有效果,推荐使用美国雪佛龙特劲和德国巴斯夫这两款燃油宝,这两款是聚醚胺浓度含量达到了45%的,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另外,因为聚醚胺会促进机油老化,同时因为使用含有聚醚胺的燃油宝对气缸内积碳的清除作用,清除下来的积碳也会和机油混合沉淀导致机油劣化黏度增加,所以最好在车做保养换机油前使用,烧完加有燃油宝的这箱油后去做保养换机油。小品牌的燃油宝不推荐,市场上鱼龙混杂以次充好的太多,不是聚醚胺含量不够,就是聚醚胺分子态不对,聚醚胺分高中低三种分子态的,低分子态的聚醚胺才能用作燃油宝,高中分子态的聚醚胺反而会增加积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油品质量好,一般开上三万公里后才有明显的积碳,因此推荐用好油,不知道的话,就加95的,虽然贵一点, ...

加多少号油跟油品质量没有关系,加92或95油是由发动机的压缩比决定的,压缩比高的用95,低的用92,这两个型号的油区别是95辛烷值高,92辛烷值低一些,辛烷值高的95油抗爆性就好,适合压缩比高的发动机,辛烷值低的92油适合发动机压缩比低的。油品质量只要不是在私人加油站加的,在中石化中石油加的基本质量都没什么问题,私人加油站的劣质油杂质含量高,辛烷值不达标不耐烧,还容易积碳。

网友:
什么牌子的汽车,大众的汽车可以看节气门开度的,2到5算正常,超过5就要清洗,清洗也比较简单,拆下来用化油器专用清洗剂喷几下,把油洗掉就可以了。

网友:
燃油添加剂确实有一定作用。
某汽车媒体做活动我买了6瓶快乐跑。用完了确实有效果,抖动轻了。

网友:
积碳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的,节气门积碳只要拆开就行了,比较简单,其他位置现在用摄像头也能看到
看看车不正常时的表现是什么样

网友:
先去维修点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积碳
不想花钱去,那好吧
你现在什么症状呢?
如果是积碳问题,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冷车会发现启动困难
或者正常在路上跑会出现偶发打盹现象
也可以动手拆了火花塞看一下火花塞头部的积碳
轻微积碳可以买3M的汽油添加剂,加完再去跑高速
不加跑了也白跑,积碳没那么容易分解的

网友:
积碳也要看什么位置的,所谓的喷剂只能解决节气门的吧
拉高速对缸内积碳几乎没有用,要除只有用添加剂
现在很多只有缸内直喷的机子,进气门的积碳最难处理,这个位置,添加剂也没有用

网友:
我定期都加瓶雪佛龙的.还行

网友:
很多所谓的老师傅都是充内行。

网友:
通勤的话,现在的车再开几年换个小小的电动车

网友:
不同部位 不同成分的积碳 清除方法是不一样的。需要对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