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做人体感应夜灯

楼主(2023-09-06):
自己动手做小夜灯主要是能利用各种闲置电池、LED灯等,以及动手体验下乐趣。

人体感应灯的主要组成元件主要就是:HC-SR501模块、光敏电阻、s8050三极管、LED灯、锂电池、直流升压模块、充电模块。

锂电池额定电压为3.7v,为了达到5v输出给HC-SR501模块使用,加了一小块的增压模块。

锂电池充放电模块就是常用的tp4056,带保护功能,防止电池过充过放,主要价格便宜。然后就是借用社区已有贴子的接线图,把各模块焊接连线,然后开孔,再热熔胶啥的固定即可。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414-1-1.html

没有开孔器,用的电烙铁弄孔,歪七扭八的,能用就行。

用86明装底盒做壳,适当切削下,能放进2颗18650电池,上边固定电池,下边固定充电模块。

输出端暂时用端子接,方便后续放置不同地方时接不同的灯,比如5v的灯条,或者加个电阻来降压给LED灯用。如果换成可调的升压板也是可以升压到12v给主流的灯带使用的,降低亮度就降压或串联电阻即可。

使用下来实用性更强,但还是感觉在弱光下还是会开启,不知有何办法能更暗才触发工作呢。用过5516感觉太早就亮,后来改5539感觉还是有弱光也能触发,想着有弱光条件下人眼也是看得清了,频繁触发还更烦人,如果能更暗才触发会更满意。

效果视频: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4717-1-1.html

网友:
不错不错!挺方便的!晚上起床不用找开关!

网友:
一直在用。偷偷告诉LZ,感应灯功率一定要小,不然夜里起床会很刺眼。

网友A:
想更暗才触发,把玻璃封装二极管旁边那个1M的电阻换成2.2M或更大阻值的。

网友:
买个宝塔钻开孔就漂亮了。

网友:
不错,自己做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类为 一是静态功耗控制好   二就是电池容量要大 或方便换充电电池

网友:
自己动手也蛮有意思的,只是去年或是前年能白嫖或是薅羊毛的2块9的灯……哎,还是那个划的来,换块电池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放的链接里不是说短接正极边上玻封二极管就可以直接用18650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最低3.1伏电压都可以。又何必多个升压模块多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18650,不错

拆的旧款笔记本电池,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放的链接里不是说短接正极边上玻封二极管就可以直接用18650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最低3.1伏电压都可以 ...

主要想接灯带,看了下下最低要5v的。升压模块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更暗才触发,把玻璃封装二极管旁边那个1M的电阻换成2.2M或更大阻值的。

是左侧标有105的这个电阻吗?焊接这种贴片电阻普通电烙铁可以不,没弄过这么小的

网友:
家里弄了一大堆了

网友:
开孔后打磨一下

网友:
以前也自制过几个,关键是要有好的感应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左侧标有105的这个电阻吗?焊接这种贴片电阻普通电烙铁可以不,没弄过这么小的 ...

普通烙铁就行,很好焊

网友:
挺不错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烙铁就行,很好焊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