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2 msata跳线,救助

楼主(2023-09-06):
各位老师,得到3块2259XT2的 Msata板型BGA152 4贴板,但是没有丝印,请帮助一下,CE跳线,电压跳线和toggle跳线。谢谢!

背面图只有电容

背面图只有电容

网友A:
盲猜的话,我赌这两个是电压配置电阻。量一下旁边电感的电压,就能判断是不是颗粒供电电压了。

网友:
等高手的答案

网友:
这不是我能弄清楚的看高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的话,我赌这两个是电压配置电阻。量一下旁边电感的电压,就能判断是不是颗粒供电电压了。
...

toggle的跳线能不能帮看一下?

网友:
不是图右下角那2个吗?

网友:
Text.

引用 楼主:
toggle的跳线能不能帮看一下?

没图纸的话,土狗只能拆主控量了。

颗粒电压我也之凭经验猜的

网友B:
toggle位的电压是1.79V 挨个试吧

网友:
2259XT2 msata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gle位的电压是1.79V 挨个试吧

谢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