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到手的内阻测试仪各种测试

楼主(2023-09-06):
我到手的内阻测试仪各种测试已经安装到一个茶叶盒子里面了。测试基本正常,

网友A:
看上去精度好高哦

网友:
看测试精度确实很好。

网友:
五十大洋,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精度好高哦

没标定的怎么知道准确性

网友:
精度还可以

网友:
还不如加钱买耀锐1035

网友B:
五十大洋感觉也不是太便宜了,还没有外壳,用的多的话还划算,平时少用的话不太划算啊

网友:
做个活插,可以上电池架,四线表笔.....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没外壳

网友C:
耐压多高?能测电容吗?电感呢?

网友:
现在电子产品 diy化 有些就是卷。

网友:
看着不错哦,但是还要自己配外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多高?能测电容吗?电感呢?

这种只能测小电阻电池内阻和电压。

网友C: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内阻仪的耐压主要是哪里决定的?
我买个内阻仪,用了好久才发现耐压36v,也有100v的,贵了不少,
不会就是电容耐压高了一点点吧?

网友:
看来兄台撸了不少亿纬25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十大洋感觉也不是太便宜了,还没有外壳,用的多的话还划算,平时少用的话不太划算啊 ...

等降到30我就买一个。

网友D:
价格不贵,就是几天热度,过后积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不贵,就是几天热度,过后积灰。

说的不错,我觉得我用得上,买,回来后高兴几天,再用,你等等,我找找看放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内阻仪的耐压主要是哪里决定的?
我买个内阻仪,用了好久才发现耐压36v,也有100v的 ...

芯片方案对电压测量范围有限制,更高的电压,要换方案,成本差别主要在芯片上,水分很大,至于电容耐压,差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