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坏了直接放弃

楼主(2023-09-06):
电动车充电器坏了直接放弃

网友A:
初级短路导致炸保险?还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短路导致炸保险?还可以抢救一下

三大件肯定有击穿,否则我不会放弃治疗的。

网友:
高压击穿,特别是MOS。。。一般低于50都是放弃的。。。

现在这个已经白菜价了

网友:
用料比较讲究,二极管用散热片的不多

网友B:
品牌的,扔了可惜,好的能值四五十

网友:
这做工是差了些

网友:
二极管居然也能包一圈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的,扔了可惜,好的能值四五十

算了吧,7220的好的充电器,这么久了我才卖了1个,送了3个。。。

网友:
这么破的东西,还是换新吧。

网友:
这是原装的吗?新日的做工也不咋地啊

网友:
做工还可以,整流还有太阳花还是抢救一下吧,大夫

网友:
那个是开关二极管?居然有散热,这个很少见啊。

网友:
二极管也穿上马甲了

网友:
这主要是太便宜了修不合算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做工算一般偏上吧。
最近20块的西普尔真是性价比一个顶俩

网友:
饱经沧桑啊

网友:
拆件用吧,该放弃了

网友:
散热器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