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钥匙蓝牙启动坏了

楼主(2023-09-06):
        快写完了,来个电话,回去没了,没有了,崩溃。
        这个模块是控制电动车的,使用一年多,有次夜间,偶然发现人走后车还是通着电,也不知道故障多久了,感叹小区素质以及车子的破烂。
       今天联系一下卖家,过保了,算了自己看看能弄不。估计大慨原理,48Ⅴ电输入,通过xL70150e1,输出20v,再用蓝牙控制20v输入继电器,导通钥匙开关。
      拆开看一下,先检查继电器,没有粘连。电压直接通到继电器了,应该是蓝牙控制端出问题了,重点怀疑三极管JY3,研究中
     玻封二极管正反测都是导通的,没字不知道什么型号。三极管二三脚是导通的

网友A:
我咋没看懂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没看懂呢???

=============

楼主是不是把图片弄丢了

楼主:
突然发现继电器发烫,测下电压19v多,应该是5v输入。

网友:
论坛不能暂时保存后期继续编辑确实不方便,可以改良成保存到论坛到其他地方都能发布的就方便多了。有时间就可以编辑一下

楼主:
三极管接个直插,已经可以用蓝牙控制,但继电器输入还是20v,感觉不太对。

楼主:
目前状态是,手机蓝牙正常可控通断。
继电器两端测电压10v,空载电流350mA,玻封二极管两端对负都是10v,二极管导通的,怀疑这个二极管会不会是个5v稳压二极管。
明天继续

网友:
5V的继电器。。。。。。。。。。

楼主:
7133输入20,输出15v,估计是这个出问题了,然后击穿JY3,导致直通

网友:
SLA-05ⅤDC,,5Ⅴ继电器。4脚5脚常开,6脚转换。

网友:
是电动自动车?

网友:
输入20V电压,继电器是5V的,那中间肯定有5V稳压器,找到这个看看

网友:
时间控制器比这个可靠

楼主:
试机,电路板发烫,时间长后,冒烟了,冒烟了。放弃了,补20元发个新款的。浪费时间,手还烫个泡,无效劳动啊。

网友:
这个用卷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