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喷水大象和机器人玩具维修记录,其实都没什么难度

楼主(2023-09-06):
前天晚上收到同城客户用跑腿送来的两个玩具,让我帮忙维修,一个是喷水大象,一个是机器人。

先修的大象喷水。其实这个玩具就是一个大象造型的水泵,故障是不开机。找了一晚上没发现问题点,就是按开关电机有时转有时不转。怀疑是开关有问题,但是时间太晚了就先放着,昨天晚上拆开开关,发现是开关位置的线似断非断的原因造成的,重新焊接就好了。

顺便把机器人玩具也拆开了,内部做工相当复杂,估计价格不低。这个玩具的故障是不开机,不能充电。拆开测量电池电压只有3V,标称为3.7V两节并联的18650电池组。先用充电宝充一会电后,试试按开机键就开机了,这纯粹就是没电了不开机,客户以为坏了,维修捡漏。

通知客户玩具修好了,客户连夜又叫跑腿把两个玩具取回去了。

网友:
最少华子两盒

网友:
明显是小孩玩的,看来这家小孩的地位很高啊...

网友:
应该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铁胆火车侠玩偶

网友:
这类玩具的电子维修确实没有多少难度,比不上当年一台CRT彩电,就不说再早一点的录像机之类的了.

网友:
轻轻松松,钞票到手,玩具修好了就是爱。

网友A:
这修复的成本不小吧,跑腿的钱加上修的钱不晓得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修复的成本不小吧,跑腿的钱加上修的钱不晓得有多少。

客户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我看了两个玩具做工都特别好,特别是那个机器人玩具,内部做工豪华,有几块电路板,可以联网,可以运动行走,面部位置是一块液晶屏,这个玩具估计价值上千元了。

网友:
发个视频瞧瞧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楼主手艺精湛!

网友:
估计是土豪家的玩具

网友:
技术赚钱光荣

网友(2025-06-26):
这个是奥迪双钻超级飞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