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号称不流氓的微PE也不可靠了?

楼主(2023-09-06):
根据各路网友的口碑宣传,一直以为微PE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官方主页也自称“流氓气质今生与我们无缘,我们只想安静哒做个美土豪”。现闲来无聊,把U盘版微PE工具箱V2.1里集成的一堆小工具单独拷贝出来(位于X:\Program Files,见下面截图),上传到在线查杀平台www.virustotal.com进行扫描,结果发现很多文件都报毒。这是怎么一肥事呢?

网友:
这是广告么???

===========

网友A:
报毒是某些杀软彰显自己能力的手段,虚报的战功也是战功不是,就你自己是没有鉴别机会的。

一般来说,defender已经把最恶意的阻挡了,不用考虑杀毒一说。

小心点,可以把不是很确定但又舍不得删除的用zip加密压缩,这样不主动给密码它也就没有机会作乱。

需要使用时在“沙盒机器”里面解压运行,确认没有病毒行为后再用到其他电脑上。

virustotal.com, 刚才测试了一下,我自己写的截图软件上传也报毒(刚重装系统,仅仅装了python),莆田系无疑。

虽然近几年已经不用PE,但wePE还是有些情怀,在当年自己不会做PE时也能算放心使用的,远比白菜番茄大师之流干净。

所以呢,请把标题改下, 是查毒网站不可靠!

网友:
杀毒非当年杀毒,什么软件都报毒。

网友:
不装流氓软件的PE,是好PE

网友:
一个签名软件喜闻乐见的hash是123456,

当发现一个文件签名一样,但hash不是123456就报毒,其实是报被修改过。

网友:
那个在线杀靠谱不????

网友:
有些工具报毒是正常的,具体得看情况。
可以把同样的程序,到别的PE软件中提取出来作2进制对比。

网友:
微软自己的ISO文件最靠谱,直接把ISO写入到u盘里就可以

网友:
我就问你 win7 win10的激活软件报不报毒 这激活软件你不用了吗 去淘宝买激活码吗

网友B:
我用微PE.100M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微PE.100MB左右。

哪个版本,这么小,最早1.0版的都有121M

网友:
一直在用微pe,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很多这类小工具软件都会被视作病毒的,无视即可。

网友:
都是处理硬盘 ,引导,系统的程序,杀软当然要报警

网友:
除了微pe也没好的了吧

网友:
pe是有些会报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毒是某些杀软彰显自己能力的手段,虚报的战功也是战功不是,就你自己是没有鉴别机会的。

一般来说,defe ...

不用pe,咋装系统呢?直接装原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pe,咋装系统呢?直接装原版吗?

你这两个反问,都不知道怎么回你。 说难听点,有点像地沟油吃多了,吃点天然的反而肠胃不适。

不知道你试过原版安装没有,没有先试试看,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百度,你能遇到的问题早都有答案。

注意:原版是有些限制的,对老机器不太友好,但是用 rufus 制作启动盘也能轻松过关。

怕是口说无凭,几年前录了视频:
Windows11无人值守安装-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youku.com)

1. 前20秒时选择U盘启动
2. 到 1"35' 时 , 按一次回车继续
3. 接下来10分钟是安装过程,没装过的可以看看,装过的直接到最后12"42' 装完,检查驱动全部装好,并自动激活
当时还是老爷机13分钟,现在新电脑只要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