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拆小零件,85元入手了一部Yarboly 8858热风枪,先拆为敬

楼主(2023-09-06):
拼夕夕入手的。原本打算买858风枪,但是那个块头有点大,就买了这个小的。

看来这种东西有3个型号。

开箱,

yarboly品牌,这是啥牌子,感觉就是一个三无产品。
卖家还送了个60w的电烙铁。

内部布局,最大功率480w,这东西能有480w?

去年开的版。

输出用的BTA16

风枪头子拆解,
一个12v涡扇,前面有个发热丝。

这里有磁控开关。

第一次用风枪,温度设定320度,风力6级。
很容易就吹下来了,以前用电烙铁很容易把基盘搞坏。

这种电感,以前用电烙铁也很难拆,用热风枪轻轻松松就拆下来了。

网友:
原本打算买858风枪,但是那个块头有点大,就买了这个

网友:
价格不错,物有所值吧

网友:
上次在闲鱼上看见一种手持式热风枪,少许犹豫了一下就被人拍走了,那个更小。

网友:
看做工还行,还是数显的,还赠烙铁,这价格可以了。功率大小看发热芯,那个电源只是给单片机和风扇供电而已。想知道有没有虚标功率,开最高温度,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能用就行,我手里败的鹿仙子,平常不用吃灰

网友:
小巧的手持式热风枪,价格可以

网友:
杂牌不杂牌另说,看电源内部的工艺,这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行,不贵,能用就是好东西。问题是好像头子只有一个?没有大小风孔头子换的话有些元件不好搞

网友:
120小黄鱼捡的谊华8858,标700w,外面直接ac线接插座 没有外面那个大块头,只是没有架子,绝大部分时间吃灰,弄了一堆报废的液晶屏驱动板 没动力练

网友:
买过一个同款的,偶尔用下,还可以

网友:
不错,现在玩电子必须得把热风枪了。。。

网友:
正考虑要不要买个呢

网友:
这个充其量就是一个带温控的电热吹风机,还是那种带气泵的好用一点!

网友:
新的那么便宜,我见鱼上气泵式的卖百把块。

网友:
气泵的最好用,直接怼到双面焊盘上当吹锡器用,风扇的就不行了

网友:
拆手机芯片很不错

网友:
这块电路板的布局比较奇葩:输入高压 --- 低压 --- 高压,就为了节省2根 约3/5电路板长度的 发热丝的供电导线长度?

高性能离线式 PWM 开关电源控制器 FSD22A芯片资料(发布时间: 2021-04-09): http://www.icfsd.com.cn/news/114.html
适用于全电压范围内12W使用

主控芯片可能是  FMD FT61Fxxx系列的  TSSOP20 / SOP20 (B)款
https://www.fremontmicro.com/#/suppor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