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德力西CD98J-E3K3X/B插排

楼主(2023-09-06):
上次在PDD上买了个便宜货,结果发现安全隐患令人发指,于是再次买一个德力西试试水。价格嘛,多了一倍,位数还少一位。

包装,新国标,阻燃外壳等等

电源线是3芯1.0mm2的

主角亮相

上电,看看指示灯,很柔和不刺眼,好评!

品牌logo

型号等信息

背面

下面拆开看看,这款没有螺丝,全部采用卡扣设计

电源线3芯标识清晰,一目了然,一体铜条磁铁不吸

拆得伤痕累累的后盖

复原后盖,留下不少翘痕,这设计也很坑啊

楼主:
这是赠品,可以贴在墙上固定使用,免钉设计

网友:
铜条看起来还行,指示灯集成在开关里面?要是烧了还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首座

你是首评分者!

网友:
不是有11元6位独立排插嘛,我买好几个,其中一个放在厨房给大功率电器供电,大半年了还正常运行。

网友:
看着还行吧,一体铜设计

网友:
这个插座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
做工可以,卡扣设计一般

网友:
不知开关质量如何

网友:
之前买的视贝三口加三usb,铜条不错,现在用了几年了,还挺好。一起买的几个飞雕的那种六口总控的也还好。当时是值得买有个坛友专门分享他已购并拆机的好货,看到了才买的,虽然是淘宝客,但那坛友分享的链接我买了不少都挺不错的,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见他再推荐了。

网友:
还可以吧

不过德力西这牌子有贴牌的趋势

网友B:
你是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插座

石墨烯,走,跟我到天边边玩泥巴

网友:
这个指示灯好像是150~200V贴片电阻超压使用,烧了就很难搞。

网友C:
这价位这做工3位分控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位这做工3位分控的还不错

品牌货果然是品牌货,就是比之前的山寨货好得多。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确实有道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