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地砖下面预埋湿度传感器元件,求推荐和科普

楼主(2023-09-06):
本人新居在一楼,担心楼宇沉降将来会导致墙基开裂,下雨时从外面渗水进来。
想在地砖地基下预埋十几个湿度传感器,请大家推荐下,哪种元件耐用,埋到地下多年不坏?

下图我是随便搜索到的,不限下图的元件,更贵的也可以推荐。

如下图,毛坯房,已经发生过下雨渗水,物业维修是凿开外墙砖,填补砖缝以及防水涂料,确实能有效止水。
但物业不愿意全部墙壁都做一遍防水,成本太高。

我又担心装修后日后瓷砖地基下面渗水看不见,造成地基长期潮湿发臭都不得而知。
或者木地板底下不知道已进水。

打算在每面墙基下放置2、3个湿度传感器,引双芯线到旁边的墙插线盒内,以后定期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变化了。
或者将来接到智能家居模块里去。

卫生间架空沉池也想装几个,观测一下到底装修界说的二次排水、三次排水到底有没有必要,我是一直抱怀疑态度的。
以前的老房子没有二排,存水弯在楼板下面,几十年也不滴水啊。水管穿了是另一回事。哪有什么水汽冷凝这回事。

网友A:
当你水泥砂浆下去的一刻开始,传感器就废了,水泥砂浆腐蚀性特别大的

网友:
别整这些没用的,浪费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水泥砂浆下去的一刻开始,传感器就废了,水泥砂浆腐蚀性特别大的

有没有解决办法?

1、埋空线管,等水泥干了后再放湿度元件进去;
2、测量端用一团纸巾包着,零件脚涂绿油行吗?

网友B:
埋啥啊。所有松动的都铲掉,全屋做防水,1米高度就行了。。。

如果担心渗水,你那里没地下室么,区地下室看就行了。室外埋一个竖直PVC排水管,看泥土内部积水情况,水位高了就是下水堵了。。。
下水不堵就没事,沉降是整栋楼整体的事情,一般来讲不会开裂的。。。

网友:
没用的,就算你测出来,眼睛看不见水也没人管

网友:
继续联系物业 ,装修好后 再脚物业防水成本就高了,  说不定他们只管补防水,别说带来的不便,甚至敲掉的瓷砖 ,,这些损失他们不管的

网友:
还有湿度传感器好像只能交流电驱动测量的数字才是正确的

网友:
意义不大,做好防水就好

网友C:
在需要采样的点埋几根管到墙上的底盒中,测底盒中管口的湿度基本就能间接的反映出采样点的湿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埋啥啊。所有松动的都铲掉,全屋做防水,1米高度就行了。。。

如果担心渗水,你那里没地下室么,区地下室 ...

邻居卫生间的瓷砖已被拉裂了好几块。墙裂就是小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需要采样的点埋几根管到墙上的底盒中,测底盒中管口的湿度基本就能间接的反映出采样点的湿度了 ...

这样做工钱成本比较高,如果埋元件可以的话,宁可多埋一个备用零件,用三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邻居卫生间的瓷砖已被拉裂了好几块。墙裂就是小意思了。

只能说你们那没地下室么?墙根在框架上,不受力的。。。

网友:
想在地砖下面预埋湿度传感器元件

网友D:
先不说你这想法实际不实际,
就算你知道结果又怎么样,难道重新装修?
再怎么一楼,底下也是架空的吧,做好防水就是了。如果担心下沉拉裂,晚一年再装修。该沉的都沉下去了。

网友:
整传感器探头,一旦坏了就废了。还是挖一个1米深的井,留孔观察积水情况。挖井不现实可以打一个直径10来公分的深洞,下一个壁打密集孔的PVC管,定期观察积水。记得以前平房地潮湿,有人在床下挖一个地窖沁水,定期排掉,屋内地面就干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解决办法?

1、埋空线管,等水泥干了后再放湿度元件进去;

防漏水还是一次治理完成比较好,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下雨后自己沿墙浇点水,让开发商过来从外边全部贴防水卷材,刷防水涂料适合室内,瓷砖下,就是接触不到的地方,外露的话没多久就坏了,物业要说没问题就搞个合同,如果因为漏水,渗水导致的所有资产损失,由他们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你这想法实际不实际,
就算你知道结果又怎么样,难道重新装修?
再怎么一楼,底下也是架空的吧,做好 ...

已经延迟了2年。
知道结果后,物业可以从外墙修啊。

网友:
楼主想法挺超前

网友:
实在想玩,有那种不锈钢、防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