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掉电

楼主(2023-09-06):
亲戚家的电饭煲煮饭不熟了

按键正常,加热862W。

几秒钟就掉电,然后重复上电掉电。

拆开,好多蟑螂屎,好臭。

电源板正面

电源芯片PN8034M

电源板背面

排线

显示板

显示板正面

显示板背面

拔掉锅顶传感器报错E▔不停短响

拔掉锅底传感器报错E_不停短响

锅顶传感器阻值49K欧

锅底传感器阻值49K欧

白炽灯做假负载

加热时蜂鸣器有微弱的电流声
12V和5V都很稳,不像电源问题,长方形芯片没有丝印不知道型号。

换了其他拆机传感器(几个都是90K欧的)故障依旧。

谁会修啊?

网友:
先把盖子拿出去晒一晒,有可能是触摸误触了,潮湿,水汽都有可能

网友:
以往经验都是换锅底温度。。。

你这个把电路板和两个传感器换了肯定能修好。。。第一次见电源控制板这么复杂的。。。

网友:
那块黄色方块是不是安规电容,我之前有一个电炖锅就是安规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按键失灵。

网友:
实在不行就整个主板换了试试!

网友:
5. 智能保护功能
PN8034集成全面的保护功能,包括:过温保护、VDD欠压保护功能,并且这些保护具有自恢复模式。
过温保护------当芯片结温超过150℃,芯片进入过温保护状态,输出关闭,当芯片结温低于120度,芯片重新启动。
VDD 欠压保护 ------ 当芯片 VDD 电压低于VDDoff,芯片重新启动。芯片异常自恢复的时间通过VDD电容调整,VDD电容越大,自恢复时间越长。

以上复制自PN8034芯片手册 https://datasheet.lcsc.com/lcsc/ ... SC-R1B_C2798024.pdf

所以楼主应该注意一下芯片温度,看看是不是超温保护了

网友:
刚开始煮饭时就是通几秒,断几秒的样子,是夹生饭还是不能加热哦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换换,这种情况先补焊接线端子,

网友:
你连故障出在哪里都不知道,换只能全换新锅。
热成像测一下温度,万用表测一下电压电流,开关之类的短接了。

网友:
温控坏了吧

网友:
亲戚家的电饭煲煮饭不熟了

网友:
美的就是爱出这种小毛病

网友:
这底子挺好,没生锈。

网友:
没有故障码的这种智能控制锅故障的话要细心的从头检测起来,细心想一下程序逻辑再慢慢观察检测。

网友:
美的的那个盖子上面的那个感温器的线老是会断。我都不知道修过多少次了

网友:
如果热敏电阻没问题,就得查比较器了。

网友:
换张主板看看,一定好。

网友:
把电源输出滤波电解换了,地方够就加大容量

网友:
从故障现象看,不显示故障码,直接掉电,再恢复供电,电源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6楼坛友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