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高精度 电池内阻测量模块 使用案例

楼主(2023-09-07):
材料:

1. 5X7cm洞洞板*2
2. SSD1315 0.96寸OLED显示屏模块*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_u=620g7ilanj0dc7
3. TP4056充电模块*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620g7ilanj7646
4. 电池内阻测量模块*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t=t&id=736670775667
5. 拨动开关*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cgg&id=522571770484
6. 3296W 2kΩ可调电阻*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620g7ilanj767b
5. 4.99k 电阻*1
6. 1M电阻*1
7. 47K电阻*1
8. 100nf电容*1
9. 22uf电解电容*2
10. USB-A母座*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qMm&id=556824962771
10. M2.5*6铜柱*1
11. M2.5*7铜柱*3
12. M2.5*5平头螺丝*8

制作过程
1.将TP4056充电模块左上角直径2mm的孔用镊子拓宽成2.5mm,将TP4056充电模块充电电流设置电阻更换成实际需要的充电电流,使用M2.5*6铜柱固定在洞洞板上,并焊接其他3个焊盘。

2.将电池内阻测量模块焊盘引出导线并焊接在洞洞板上,焊接测量接口部分电路。

3.焊接拨动开关,可调电阻和分压电路。

4.连接供电,屏幕和电池。

完成品展示

两个拨动开关,一个控制开关机,另一个控制测量供电电池电压或被测电池电压。
可调电阻校准测量电压。测量电压范围0-100v,共用一个档位,所以精度较差。

测量夹具制作
材料:
1. 坏的大电流USB数据线*1

2. 开尔文夹子*2

夹具展示

测量展示

洞洞板焊接心得:
洞洞板比较难焊接,特别是电池内阻测量模块比较难焊接在洞洞板上。
用洞洞板时,如使用的屏幕是GND引脚开头的,务必在焊接电池内阻测量模块时将模块引出的导线飞在屏幕对应引脚的位置,否则后面非常难焊接。
无铅锡几乎不可能完成焊接,需要使用有铅锡。

个人觉得应该画个PCB板,电路也非常简单,也能大大降低焊接难度。
电路原理图

网友:
还有这个模块啊

网友:
这两天论坛看了好多内阻仪,大佬直接做一个,绝对精华

网友:
收藏了,说不定以后用的上!
谢谢分享!

网友:
把这个内阻模块的电路图跑出来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测量值没见

网友:
可以下单买了

网友:
厉害,你这是自己生产内阻仪了

网友:
这个厉害佩服

网友:
已下单,做一个

网友:
还有这样的~?学习了!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
不错,我的买早了,

网友:
精度有没有参照,啥等级?

网友A:
做的不错。模块介绍说不带电压测量功能,显示电压的地方应该显示的是内部电池电压。不知道测10v以上电池组的适合会怎么显示?

网友:
这个不错。方便大家依图索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模块介绍说不带电压测量功能,显示电压的地方应该显示的是内部电池电压。不知道测10v以上电池组 ...

模板本身不带测电压功能  需要测电压的要补充外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模块介绍说不带电压测量功能,显示电压的地方应该显示的是内部电池电压。不知道测10v以上电池组 ...

模板原本不带测电压功能  测电压需要补充外围电路

网友:
设计套外壳吧,会更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模块介绍说不带电压测量功能,显示电压的地方应该显示的是内部电池电压。不知道测10v以上电池组 ...

这个是外围加了分压电阻,可以检测被测电池电压和电源电压,拨动开关控制,精度可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