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8不充电不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09-07):
坛友从河北寄修iPad8,说是用着用着突然黑屏了,收到后搁置了数日,插充电线显示电流仅0.6A,充多久都是这电流,充电电流不正常的,屏幕不亮

尝试进DFU模式,结果还真能进,但刷机多次均会报错,证明主板还有点点问题(充电不正常也不是可开机状态)

继续再用苹果电脑进行刷机,OK了,忘拍照片,但屏仍不亮的,此时插充电线充电电流正常了,证明主板已修开机了

得躺手术台了,加热,拆开触摸屏(TP),拆下显示屏(LCD)

因为屏不亮,于是装显示屏开机看看是否为“有显示无背光”,用手电筒照射发现显示正常的

因手上没有现成的iPad8显示屏,无法直接代换测试到底是主板背光驱动电路问题还是屏幕背光灯电路问题?联想到iPad8屏幕有通病故障,就是有一角处的排线易断,拿出尘封已久的打磨笔开干,显微镜下观察好象有破损痕迹

管它是否破损,用刀片刮开测试下再说,结果测试线路是通的,未断线,那就确定不是屏幕的通病(记得通病是因为摔后才产生的)

看看主板端有无异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仔细看红圈处的L4185好象被烧坏了的感觉,图纸上是一颗120欧姆的磁珠,不是电感哦。以为它开路了,用万用表测试是正常的!

再上电开机测试下此处电压3.6V,正常的,因为未装LCD未升压

手上有个坏的iPad6显示屏,仔细核对了PIN脚定义,发现它与iPad8完全一样,装上开机显示了,那就确定显示屏引起无背光了

把拆下的不亮的显示屏逐一测试,发现接主板“烧磁珠”的那2个PIN脚相通的脚近乎短路(二极体压降值为0.006V),正常在屏上测试是无阻值的,本想再尝试修复屏幕为坛友省点银子,刮开接主板那端的排线测试,仍旧未找到短路位置,那就唯一可能是屏上PCB走线有短路了,暂时无法修屏修下去了

于是找长期合作的屏供应商采购回来原装显示屏,快递又得耽误1天多,所以就到了今日才修好发贴,不然5号晚上就修好了

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

关机后撕掉保护膜

装前均有清理内部,必须干干净净的

再充电看看,电流狠正常的!

论坛发贴记录下整个维修过程,唯一感到奇怪的,突然黑屏后,为何主板是不能开机的状态?真实原因未知!!!
END

网友:
专业人事,好贴!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专业的。

网友:
专业的事还得是专业人干

网友:
啊,已经修到第八代了,家里的2代硬件还是不错的,就是卡了,用软件达到计划性报废。

网友:
手艺真好啊,666

网友:
感谢楼主,真是交到你这样的人手里修啥也放心,这是我家孩子的机子

网友:
楼主在哪里,这样修一下大概多少米

网友:
仔细看帖能学到东西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专业的

网友:
这样修下多少米?

网友:
估计主板检测到屏有短路,就保护不让开机了

网友:
元件短路导致主板保护了,屏幕报废没得修了?

网友:
厉害,看着学学,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
还得是专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