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食堂炒菜灶上的水龙头拆开看看,

楼主(2023-09-07):
故障现象是把出水口勾过来不出多少水,只有一点点,并产生振动,现在拆开看没有看出哪里有问题,是压阀芯的弹簧压紧了还是松了?用了只有大约一个月,其他灶上也有这样的龙头,没有这样的问题,有请懂这个的老兄来看看。

网友:
不是锌合金的就好

网友A:
黄铜照样含铅
不过水质好管道内无腐蚀,铅离子溶出一般不会超标

网友:
看起来还蛮新的嘛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换个阀芯试试

网友:
会出现震动的水龙头最容易坏了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
阀芯问题,换阀芯可以解决。

网友:
换阀芯就可以

网友:
勾过来出水少还有震动,是簧压进去太少,想办法调一下。

网友B:
是不是阀芯打开不到位

网友:
和家用的龙头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阀芯打开不到位

这个打开就是没有缺口面把阀芯顶b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黄铜照样含铅
不过水质好管道内无腐蚀,铅离子溶出一般不会超标

高铅黄铜照样析出铅。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副主任陈学章告诉《消费者报道》:“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对水龙头等输配水设备中铅等重金属的析出有严格的限定,如美国NSF/ANSI 61:2011《饮用水系统部件—健康影响》将与水直接接触部分材料的铅析出限值 (统计值)由原来的11μg/L下降为5μg/L,并要求制造商遵守加州AB1953法案 (Assembly Bill 1953)将饮用水相关产品的加权平均含铅量限制在0.25%内,即从原材料铅含量和铅析出量两个层面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一些水龙头出口企业在铅重金属析出方面也进行控制,制定严格的企业内控标准...
水龙头国标限量缺失:含铅超标水龙头不销往国外
高铅毒水龙头卖给国内

网友:
水嘴发泡器拆下来,吹进水囗看看

网友:
看着还蛮新的,和家用的不一样。

网友:
所有的东西都拆掉。一样一样装回去。那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就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铅黄铜照样析出铅。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副主任陈学章告诉《消费者报道》:“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 ...

中国产的好的黄铜都有1%,温州那里的可以高达3%以上
纯粹的水对黄铜的腐蚀能力不大,然而当水中氯含量上升,并伴随新氧释放,黄铜的铅溶出就比较可观了,铅的活泼型大于铜,首当其冲

实验室的纯化水系统不允许使用黄铜龙头水管,一律304乃至804

家用饮水龙头也不建议使用黄铜,很多人用纯水机最后装了国产黄铜水嘴水阀,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产的好的黄铜都有1%,温州那里的可以高达3%以上
纯粹的水对黄铜的腐蚀能力不大,然而当水中氯含量上 ...

很多净水器都是原装配套的黄铜镀铬水龙头。镀铬黄铜外观比拉丝不锈钢美观,成本还低,还符合国标,何乐而不为?黄铜还能宣传抑菌(但不告诉消费者抑菌原理是通过析出重金属)。
归根究底还是国标的标准太低了。难怪奥运亚运等运动会,宣传食品标准都是符合国际标准。
304不锈钢水龙头也是有坑。很多手柄不是304的,是锌合金甚至塑料镀铬。内部切割打磨的粉尘残留可能有毒。阀芯也是另外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