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W3526_4路独立快充,维修插座剩下的透明盖做盒

楼主(2023-09-07):
DIY维修插座剩下的透明盖质量很好上下叠一起就是个透明盒子颜值不错 ,再加上一直想要个桌面多路快充,所以就做了4路。
透明盒来源:就是上次做维修插座的那种尺寸,手机x宝--红包签到----搜索“透明防水盒”---我选了“中威壳体”那家---选F4T(100*68*50)每个红包买1个需要2个-初始价格4元、实际到手价看各位的红包大小来。
sw3526支持快充协议全,兼容性完整。支持A口或者C口输出,集成了 3.5A 高效率同步降压变换器,最大可输出65W。

pcb就是按官方推荐画的,已验证。下面是pcb效果图

拼的小板只是简单usb3.0及Type-c_16P母座全插脚引出,方便日常测试usb数据线及充电线材的线序和通断,只是为了更好的薅羊毛

实际安装后外观及功能测试。

充电时触发快充会亮灯,我不喜蓝色的刺眼选了黄色。

sw3526属于降压输出模式,需要20V输出的输入电压最好24V以上,3a输出测试芯片有发热但不大,为保险我贴了小散热片,受限于盒子尺寸输出电感用了1265的封装,3.2A时发热不大。考虑到需要输入功率可能不小,pcb还有空间,输入插座是5.5-2.0和5.5-2.5并联,匹配2.0或2.5的插孔防止2.5的插头上2.0的插座接触不良。

SW3526的pdf文件这里下载

打板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jMfSYNJtemkO5CpErtgxg?pwd=7878
提取码:7878

大家都薅的60W24v开关电源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小散热片挺可爱

楼主:
呵呵,看上去还可以,尺寸合适的散热片选择余地不大啊。

sw3526 是qfn4*4封装,尺寸非常小,无风枪者无功底者劝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看上去还可以,尺寸合适的散热片选择余地不大啊。

sw3526 是qfn4*4封装,尺寸非常小,无风枪者无 ...

QFN的焊接确实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的焊接确实有难度

我经验是qfn封装焊接时,pcb上引脚要上够锡,中间大焊盘上锡高度与四周引脚的高度差不多,宁多勿少--多了可以压一压、少了归位困难。
各位可以分享经验吗?

网友B:
这板子不用加热台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用加热台焊接吗?

加热台 风枪都可以操作,看使用习惯及工具了,我用风枪焊接的。

网友:
这样拼版也能过吗?

网友:
手工大神 膜拜

楼主:
不要软件的拼板功能,自己规划好割槽,割槽、再割槽。打板时电脑审核秒过。

网友:
腻害,赶紧量产!福利坛友

网友C:
QFN和c口焊接劝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QFN和c口焊接劝退

有空准备ic换sop的ip6525T,只有usb_A了

网友D:
效果确实不错!
有那么多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确实不错!
有那么多手机?

充电接口支持PD,少?但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经验是qfn封装焊接时,pcb上引脚要上够锡,中间大焊盘上锡高度与四周引脚的高度差不多,宁多勿少--多了 ...

看大神都是用马蹄头配合焊油拖焊

网友:
透明外壳不错!

楼主:
B站点qfn焊接教程

新手如何焊接QFN封装芯片?自己配制焊锡膏,3分钟快速掌握技巧

网友:
4路的啊?每路65W吗?我一直想搞个桌面充电站,需要一路300W的,几路65W的,体积大不怕,能将充电设备放上去的。
比如像一个itx机箱大小也可以。自己设计下外形和结构。
最好有屏幕显示的。完了3D打印一个,自己喷漆。
发热的话装个风扇。当然静音的。。。
有没有外形推荐?不用像当年的Mac那样好看的。。。

网友:
为什么两个dc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