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以后会出现以数据保存时间为卖点的SSD吗?

楼主(2023-09-07):
SSD容量越来越大,用做保存冷数据的也越来越多,既然是保存冷数据,速度、擦除次数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数据保存时间会变得最为重要。别说什么数据安全靠多备份,多备份在保持时间短的固态上会很烦,需要你不断的备份

网友:
目前来说重要文件还是要在机械盘备份一份,云盘加密备份一份~

网友:
傲腾已经死了,勿念

网友A:
没有一家硬盘厂商对你的数据负责,也没有一个敢的,一个硬盘挣点钱,你数据丢了可能要几十万

网友:
有很多的第三方软件和硬件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关键是保证期限能不能真的达到,这个连厂家都没底。

网友:
盲猜楼下会有个大聪明吹他的pSLC能冷数据xx年

网友:
数据无价。还是多渠道备份安全

网友:
你以为少碰的就叫冷数据,实际上不通电的那才是无解的冷数据,按目前Flash的原理,不会有你想要的东西

备份靠的是自动化,增量备份、差异备份以减少每次备份的数据量,你觉得麻烦就是你备份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B:
你一直通着电就会自动刷新数据,只要主控够优秀!

网友C:
我用的戴尔一体机就是双硬盘,C盘系统用固态,D盘数据用机械。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重要数据另外备份也是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戴尔一体机就是双硬盘,C盘系统用固态,D盘数据用机械。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重要数据另外 ...

关键是现在很多本子只有一个固态硬盘接口,内部也没有机械的空间...

网友:
等未来出现更好的存储介质再说吧

网友:
机械硬盘这么多年了,也没敢拿数据的保存时间说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家硬盘厂商对你的数据负责,也没有一个敢的,一个硬盘挣点钱,你数据丢了可能要几十万 ...

多找十几个云盘,全国到处存,基本上可以保证。多找十几个云盘,全国到处存,基本上可以保证。多找十几个云盘,全国到处存,基本上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直通着电就会自动刷新数据,只要主控够优秀!

搞几个硬盘盒,把这些长期不用的硬盘一直插在电源上保存?

网友:
开VIP云盘高速8T

网友:
不会有厂家这样宣传的,不然出问题了个个都去找厂家要数据还得了,卖存储设备的都是数据不保的

网友:
随着存储密度的越来越高,大家都达到了技术瓶颈,开始走歪路,美其名曰“高科技”。机械硬盘出线了SMR,地面不够就盖楼,地基不稳容易塌。SSD不学好,也学机械硬盘盖楼,傻快傻快的,至于什么冷数据,已经完全被抛弃了。

网友:
普通人有什么特别重大重要的数据要保存几百年的?普通人的重要数据在不同的介质上保存两份多了三份完全无忧,不需要天天杞人忧天的。我有十几张二十多年的光碟,在压箱底没有特别保护随意存放的状态下,上面还有划痕啥的,到现在还能用光驱顺顺利利读取出来,也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旧硬盘现在用转接头插到电脑上还能读取出来上面的数据。别的不说,真的有啥重要数据,保存到光盘机械硬盘上,稍微呵护一下,至少存放个三五十年的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