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踏板摩托车那款强?

楼主(2023-09-07):
各位骑友们好!

      因最近考虑买台踏板电动摩托车,目前朋友推荐的是:哈啰(72伏20安)?

考虑日常的出行通勤使用,故障率低,请问各位还有别的品牌款式推荐下?

网友:
看预算,选72v的力大,爬坡好

网友:
品种繁多,需求不同,真说不准

网友:
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当然还有96v的,电压越高,容量越大,跑的越快越远。

网友:
这个价格性价比很好啊,雅迪这个配置肯定3500以上了

网友:
九号电动车你值得拥有

网友A:
问题是能上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能上牌么,

上蓝牌甚至黄牌,按照摩托车机动车进行管理

网友:
关键是目的或者使用习惯是什么???

网友B:
还得摩托车证,不能喝酒,不如买个60V的不用摩托车证的

网友:
这是哪款软件上有?某宝某多某东上摩托车电动车都很少

网友:
这一款是72伏20安的,据说有72伏32安的,可以跑更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得摩托车证,不能喝酒,不如买个60V的不用摩托车证的

美得你,48V以上都得摩托车驾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美得你,48V以上都得摩托车驾照...

60伏20安时,雅迪带脚蹬的,3000买的,提速最快,最高能跑到40,市区骑我很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伏20安时,雅迪带脚蹬的,3000买的,提速最快,最高能跑到40,市区骑我很满足 ...

60V还带脚蹬,没道理啊...

网友D:
这种需求的应该算是电摩了吧,还是先看看当地政策吧,根据当地政策看看是要不要摩托车驾驶证,要不要上各种税,要不要上保险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需求的应该算是电摩了吧,还是先看看当地政策吧,根据当地政策看看是要不要摩托车驾驶证,要不要上各种 ...

西北某中心城市

电动车监管不严格,上路可戴不可戴头盔都行!从十字路口交通警身旁经过都不查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伏20安时,雅迪带脚蹬的,3000买的,提速最快,最高能跑到40,市区骑我很满足 ...

电池是石墨烯?铅酸?锂电?

网友:
撸主头像那款车就不错啊,还推荐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