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埃安的家用充电桩接线端子烧毁自己更换

楼主(2023-09-07):
朋友家的埃安的家用充电桩因为接线没有压紧,导至烧毁,问厂家需要280元+邮费。遂从市场购买接线端子更换。

网友A:
家用充电功率多大?

网友:
等出事了,厂家不赔

网友:
徐姐发热
话说这环境湿度不小了,螺丝都锈了

网友:
端子氧化了发热了烧了

网友B:
倒数第三第五张图片,火线接着玩的

网友:
使用环境不怎么样,里面可以放点干燥剂

网友:
机器输出电流够大的
碳化部分要处理干净,拉弧放电可是危险啊

网友:
7千瓦,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充电功率多大?

220最大好像是6000w的32A,不过好多都是3500w左右 16A的

网友:
还是需要用压接端子,直接用铜线绕上压接很容易虚接,就是不用端子也要镀锡为好

网友:
电路板应该敷胶防水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是内部没压紧,充电桩功率大,线必须要压的很紧才行,我去拆别人装的充电桩的线的时候,我费了很大的劲拆拧开螺丝。

网友:
功率太大了   而且看来去环境很潮湿的啊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简单而又粗暴,估计是放室外了,都没有防水胶,

网友:
内部都生锈了,这么潮湿,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防水的吗?为什么里面手机壳座、芯片都有锈迹。另外电线不用压接端子也最好用两个垫片上、下隔开固定,既可以保护线材,又能够保证牢固接触!

网友:
线头压螺丝时,线要顺时针缠绕螺丝,拧紧螺丝会把线往里带。楼主绕成反时针了,拧螺丝时线被向外推,属于费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三第五张图片,火线接着玩的

这种应该压个线鼻子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