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维修罗技有线鼠标

楼主(2023-09-07):
维修罗技有线鼠标

鼠标插上出现时有时无,判断线的问题,拆开线接头位置剪了,重新焊接

鼠标

拆开

主板

线剪短重新焊接

网友:
插头这边要多留一点线,这样好接。

网友:
最起码滚轮是光栅的,修好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罗技便宜的光栅坏一个少一个

网友:
这个很经典,公司一直在用的

网友:
光栅滚轮的,值得折腾

网友:
这个罗技鼠标早些年我也拆开过,这个好像比以前精简了

网友:
有用万用表测量吗?一般不可能全部线都有问题的还有这种排线接头使用久了也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中间焊接了,也可以直接拖出那个卡扣端子,重新压一下

网友:
好像很多品牌电脑配的都是这款  代工

网友:
其实挑开插座的金属针,重新焊接,比这好看

网友:
这是M90?很经典的型号

网友:
罗技极光鼠,神一般的存在,我有一个用了10年才坏掉。

网友:
型号是不是MK什么的,我有一个跟这个长得很像

网友:
还是这有线鼠标 耐用

网友:
还是容易折断线,建议打胶水。

网友:
M90的滚轮被硫酸腐蚀了,我用3年的那个都还能看出花纹。我现在也有一个鼠标静灭了,不知是线问题还是鼠标主板问题,现在还没修。症状直接就是能用,但是慢慢失灵。

网友:
离塑料件近,焊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鼠标光栅滚轮的,修修合 适

网友:
光栅的鼠标,比编码器的寿命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