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充电桩里面只有一块电路板?

楼主(2023-09-07):
小区里有人买了秦电动,12000装了充电桩(包括物业管理费、电能增容分摊费、接点物料、人工等)。
我去看了一下,说是充电桩,其实就一个小盒子,打开发现就一个电路板,一个100A带漏保塑壳开关。
这玩意不用变压器吗?直接充电?或者车子里自带一个变压器?

网友:
变压基本都在车上,主要是为了兼容各种充电桩,防止变压功率不匹配

网友:
220v的???那正常,充电器在车里,380的不是

网友:
电车的电池都是高压的,充电电压一般也是高压充电

网友:
充电电压一般也是高压充电

网友:
车子里带的有充电模块。

网友:
里面只是一些检测电路和控制电路,控制继电器的开合

网友:
确实不需要变压器

网友:
整流升压,220电压都不够充电电压!

网友:
电池电压高,交直流转换一下就好了,能省则省

网友:
能用安全是关键。

网友A:
充电桩的用途就是告诉汽车,这个桩能提供多大的功率。

实际充电部分包含在汽车的三电里了,应该整流主动PFC升压一个不少,

至于变压器嘛,应该是没有,直接升压后提供恒流就可以了,这样最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桩的用途就是告诉汽车,这个桩能提供多大的功率。

实际充电部分包含在汽车的三电里了,应该整流主动PF ...

不用变压器也可以升压吗?这么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变压器也可以升压吗?这么大功率!

1.2万装这个,真的是智商税,现在7KW的交流充电主板,带OLED屏幕显示电压电流的也才100左右,所有AC转DC都在汽车自带的充电机里面进行升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万装这个,真的是智商税,现在7KW的交流充电主板,带OLED屏幕显示电压电流的也才100左右,所有AC转DC ...

不交钱,物业这关都过不去。去供电局申请也要打点的,各种费用多的是,谁让你要和供电局打交道呢。
记得几年前,20多万买了630KVA箱式变压器,等安装的时候傻了,前期后后各种手续、勘探、设计、施工、验收、材料、人工。。。除了买变压器的20多万,其他的还花了60多万,唉!

网友:
充电机是车载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交钱,物业这关都过不去。去供电局申请也要打点的,各种费用多的是,谁让你要和供电局打交道呢。
记得 ...

我不知道你在那个省,我这边在南方电网公众号上就可以免费申请家用充电桩电表,单相和三相都可以,申请完几天就有电网的施工队联系你安装了,其他的就是自己买电缆拉线到你的车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在那个省,我这边在南方电网公众号上就可以免费申请家用充电桩电表,单相和三相都可以,申请完 ...

我这边需要产权证,谁家车位还有产权证啊?没有产权证的话,需要邻居签字、物业同意,还需要根据小区实际的变压器容量还确定。如果变压器没有空闲容量了,你自己买变压器吗?

网友:
花了1.2W装了个充电桩??不能理解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