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207亏电,连机械钥匙也打不开。请教防盗系统如何解除

楼主(2023-09-07):
亏电后遥控没反应,机械钥匙只能转到45度卡住,从车底把引擎盖打开后给电瓶充电到12V,且多次尝试断开负极并重新连接。遥控依然失效,机械钥匙依然无法打开。最后敲碎主驾玻璃进去启动后,手刹旁边的锁车按钮控制车门锁定和解锁功能正常,熄火后遥控锁车和解锁完全没有反应,用机械钥匙锁车和解锁恢复正常。
百度后发现很多车主都是同样的问题,且有部分帖子提到了可能是防盗系统锁定导致的现象,但没有提到如何解除防盗系统。想问下大家有遇到吗?

补充内容 (2023-9-12 13:35):
不是抹黑207啊,这车开了12年了,坏的零件只有平衡拉杆和下控制臂还有后桥轴承和后桥轴,大件很稳定没坏过,就是这个全车锁死和烂后桥轴承要人命

补充内容 (2023-9-22 13:23):
确认是防盗系统锁定了,通过重新匹配钥匙遥控解除或者4s连电脑解锁。维修全程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937-1-1.html

网友A:
还有这么反人类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反人类的设计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反人类设计

网友:
是不是得去4S店解除锁定

网友B:
这个必须通过OBD接口去除锁定。敲碎主驾玻璃有损失,其实大多数窗户玻璃是可以通过胶带强行下拉一段空间后通过专用杠杆开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通过OBD接口去除锁定。敲碎主驾玻璃有损失,其实大多数窗户玻璃是可以通过胶带强行下拉一段空间后 ...

窗户是关死的   关死的好像拉不下来

网友:
这设计挺无语的,机械钥匙至少要能保证绝对能开吧,否则这机械钥匙有啥用?另外说给电瓶直接充电都不行这也挺无语的。感觉是程序缺陷吧,找厂家问问看?

网友:
标致车帮车都不敢随便搭线,你以为断开正负就可以初始化,正常来说就是去掉电池,机械钥匙也能打开门的,只能怀疑锁坏了

网友:
就没想过找个开锁的强开一下?

网友:
出现这情况不是应该联系4儿子么???

网友:
很好奇是什么装置把机械钥匙开锁的执行装置卡住的

网友:
锁块坏了或者被撬过了。。。

网友:
锁坏了吧?不然正常情况下机械钥匙应该能打开吧

网友C:
不要造谣好不好,你肯定机械锁坏了   我的就是207      大灯开了一夜   没电  机械钥匙可以开
电瓶搭一下电立马就好了

网友:
法国佬这么坑,法国车挂不得卖不动了

网友:
本地的法系车保有量还不少(有好几年的出租车选型是法系),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5家4s店,周边开标致和雪铁龙的朋友电瓶亏电发动不了的很多,大都是没什么预兆电瓶就挂了,从来没有听说机械钥匙打不开门,前阵子有开207还是206(两厢)的说车子开起正常,但在太阳底下停车久一点就发动困难,推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下又能恢复,结果一开始查电路,最后才发现是汽油泵的电插座烧焦接触不好,副厂件十几块钱换一个就好

网友D:
应该是锁块问题。如果别人也有,那很可能是通病。锁块质量不好。连最新的新能源车,小电瓶没电了用机械钥匙都能开,别说之前的老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造谣好不好,你肯定机械锁坏了   我的就是207      大灯开了一夜   没电  机械钥匙可以开
电瓶搭一 ...

我之前也可以机械钥匙打开的啊   这次是停车时间稍长,然后就打不开了,我基友的207也出现过一次机械钥匙无法开锁的情况,但他是搭电后一切恢复正常了。而且百度上还有汽车之家上207亏电无法开锁的例子比比皆是啊。再说一个停产了N年的车型我造谣有啥好处呢

网友:
进来看看,还好没买标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锁块问题。如果别人也有,那很可能是通病。锁块质量不好。连最新的新能源车,小电瓶没电了用机械钥匙 ...

我现在担心的是不是防盗系统锁定了出现这种现象,那又如何彻底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