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多天没开水龙头,增压泵转动不了,咋办好?

楼主(2023-09-07):
增压泵额定功率275瓦,
通电实际上没转动,功率竟然到了580瓦

这增压泵是咋了,
是叶轮锈住了么,为啥会这样?
各位遇到过增压泵不出水的情况么,你们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没有转动的声音。没有转动的声音那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
目测大概率是不转了。堵转烧线圈

网友B:
可以卸掉风叶罩?断电手动转动风叶,阻力不太大时通电试试,非不锈钢的泵体长时间不用容易锈住。

网友:
一般增压泵的背面有一个一字口的螺丝,拧一下,活动了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
锈住了,别开了,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动的声音。没有转动的声音那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
目测大概率是不转了。堵转烧线圈 ...

电机没烧的情况下,在电机后轴端用锤子轻轻敲击几下,震几下叶轮就松动了,一般就能解决问题,遇到过几次同类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启动电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内部卡住了,很有可能是电机进水了,导致铁、铝件锈蚀。一个原因是你没有按照要求正确安装电机,也有可能是电机本身质量的问题,密封圈漏了。

网友:
没有转起来,电流大就对了,看看电机轴能不能手动盘转,就是盘转动了,也得拆开保养,看看是不是轴承进水了,否则用不长。

网友:
多半是增压泵卡死了,拆开电机罩用手盘一下风叶,如果能盘动,多转几圈就能很轻松的转动,然后就可以再装回去正常用了。如果风叶用手盘不动,打开泵头部分用锤子垫点东西震一下叶轮,只要能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卸掉风叶罩?断电手动转动风叶,阻力不太大时通电试试,非不锈钢的泵体长时间不用容易锈住。 ...

如果用的是不锈钢增压泵,是否就可以避免锈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的是不锈钢增压泵,是否就可以避免锈住的问题?

不锈钢的好很多,最好每天启动一下,网上售卖有这样功能的增压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的好很多,最好每天启动一下,网上售卖有这样功能的增压泵。

出远门该咋办,没法每天启动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远门该咋办,没法每天启动一下的

最简单用定时开关,比如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用定时开关,比如这种

水龙头没开,也要启动空转一下么

网友:
增压泵为什么设计的时候不用铜扇叶?能增加几元成本?哎,工业垃圾的产物。用尼龙扇叶也可以呀。

网友C:
装个定时器,隔1天转动一下

网友:
叶轮异物卡顿,反冲洗或者敲击试试。

网友:
杂物卡住叶轮了吧,堵转电流自然大很多,也可能是电容失效,没有启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定时器,隔1天转动一下

一次转动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