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 和 SM3269M 果然还是不能直接互换

楼主(2023-09-07):
前日尝试把一颗 SM3269M AA 替换到 SM3268M 双贴板上

看看 二者是否通pin

焊接完毕
检查 QFN 连接牢固

上电
无特征电流
不认盘无反应

翻开 PB
原来二者协议不同

网友:
U盘的主控芯片是种类最多的,每年都有不同的主控版本出来,彼此看似一个系列,但是完全不同的底层I/O协议和架构。

网友A:
上之前是不是应该看一下DataSheet这些玩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之前是不是应该看一下DataSheet这些玩意呢???

大佬有 datasheet 没?

网友:
进来学习,顺便水一帖!

网友:
能换这种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 datasheet 没?

百毒一下,你就上当...

=============

网友:
求3268M的引脚定义

网友B:
居然能弄到手册。。。官网都是简介,很少看到手册。牛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能弄到手册。。。官网都是简介,很少看到手册。牛批

这就是官方给的user manual,datasheet就难搞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学到知识点了。

网友:
虽然看着封装一样,但引脚定义可能有很大差异。

网友:
3269自带一个存储了mfi参数的eeprom,引脚定义不一样,虽然3268高格开完也会显示3269